楼主(2004-08-14):
本人在实际进行PLC练习时出现如下问题,请帮助.
PLC型号FX2N-80MR,我是如下操作的,
1、将PLC外部控制回路连接好,作一最简单的控制输出,驱动AD11-25 AC220指示灯,
2、将程序写入PLC中(PLC在STOP状态下)
3、PLC在RUN状态下,按输入信号,Y0没有任何动静,也无输出AC220V电压,RUN状态下强制也不行。在PLC在STOP状态下强制有输出。不知何原因?
4、所接的常闭输入PLC的指示灯亮,
我是初学者,各位帮帮我。
怎样知道PLC是否正确写入的呀?

网友A: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应该是你程序编错,在RUN状态下是不能强制输出的

网友B:
我倒是觉得它在STOP下是不能强制输出的!还有你强制的是你的输入信号还是输出信号?还有可能你的程式有问题

网友C:
很有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1、PLC在RUN状态下,按输入信号,Y0没有任何动静,也无输出AC220V电压.
PLC输出是开关,AC220V电压是要外加的,指示灯和PLC的触点串接,再并接到220V电源。也许说得不好。

楼主:
后来我把输出所接的指示灯换成接触器,一切完好
其实我的程序是最简单的输入和输出;
我强制的是Y

网友D:
看输出指示灯。

网友E:
把接触器换成指示灯再试一下.如果还是老样那可就怪了!

网友F:
指示灯有问题......

网友G:
你把PLC清空,再写程式看看,

网友H:
调试过程中可通过编程软件监控PLC状态,你可以看看输入、输出是否动作?再试着修改程序。

网友I(2005-08-09):
你在输出节点测输出电压(继电器输出)。
1 应该将电源L接到输出的COM端,当输出继电器动作时,用万用表一端放到输出点上,
   一端接到电源的零线上(N),才能测出输出电压。
2  如上方法接负荷测试也可以,但负荷电流应小于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