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4):
看了有关皮带运输机的程序,发现有关跑偏,和拉线的
都用M点去实现的
用了矩阵板

有一条是 MTR X30 Y30 M10 K3

    矩阵有6个输出,8个输入

   X30 Y30 是对应的第一条输出

   MTR X30 Y30 M10 K3是什么意思呢‘

 MTR指令是不是只能用一次呢

中间点 M10-M23   M51 - M73

楼主:
MTR这条指令怎么应用呢??

楼主:
[DROLP K8M50 K1]
也不明白

网友A:
看手册全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全明白!

知道就直接回答一下吧,人家着急呢 ^_^

看看这个:(点击看完整大图)

网友C(2005-09-18):
MTR X30 Y30  M10 K3 指令对应与辅助继电器M10--M17 M20--M27 M30--M37,当Y30与X30导通时为M10得电,当Y30与Y31导通时为M11得电......

网友D(2007-04-26):
这一个指令理论上很方便,但是在实践中用的比较少,一般用在大型比较复杂的控制方面

网友E(2007-06-02):
那是24个输入,实现矩阵输入,占用m10~m17,m20~m27,m30~m37

网友E:
使用时注意顺控不能同时有两次出现,需要多次出现时简易采用步进程序

网友F(2020-04-18):
佛挡杀佛

网友G(2020-08-29):
模拟了一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