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5):
最近我们公司卖了个三相AC 5KW的电机。请问它要用多少A的交流接触器控制?正长运行时它的额定电流为多大?

网友A:
20A,约10A。

楼主:
再次请教.额定电流的计算方法是不是这样的
5000/(380*1.732)A

网友A:
应为:5000/(380*1.732*n*cosQ) (A)
          n为效率,Q为功率因数角。
     你看看相关手册会有收获。

网友B:
按经验功率乘二

网友C:
应选10A-20A内的交流接触器比较经济最好还是大一点。电流计算P=U×I×COSQ就差不多。

网友D(2004-09-24):
接触器的选型我一般是这样考虑的,进口的一般可以按照实际运行电流选型,而用国产的华接触器的电流要比实际的电流大1.5~2.0倍

网友E:
有10A就够了

网友F:
有10A就够了,我们经常用的

网友G:
一般乘以2

网友H:
用10A的可以,我一般要选用16A的。

网友I:
我也会选16A的B16。
正常电流大约11-12A(假设4级电机)

网友J:
还要考虑是电机级数

网友K:
20A,10A

网友L(2004-10-24):
10A和16A的价格相差不大,为保险起见,还是用16A的,没必要节约这点成本,万一烧毁电机那才是掉的大。

网友M:
工程计算与实际情况有区别的。

网友N:
17楼的兄弟说得有点问题,无论你的接触器选的多大,电机只要过载都有可能烧,我认为应该看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然后再选。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应约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热继电器的壳架等级应选择高于电机额定电流的型号,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范围应选择包括电机额定电流在内的范围,使用时应先使整定电流略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然后慢慢调节。

网友O:
国产的10A太接近了一点不过还是可行的。呵呵!

网友P:
功率乘2就可以了。

网友Q:
功率乘2

网友R:
电机在有时也根据级数不同电流不同,但已知三相电动机容量,求其额定电流
口诀: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说明:
(1)口诀适用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计算。由公式及口诀均可说明容量相同的电压等级不同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不相同的,即电压千伏数不一样,去除以相同的容量,所得“商数”显然不相同,不相同的商数去乘相同的系数0.76,所得的电流值也不相同。若把以上口诀叫做通用口诀,则可推导出计算220、380、660、3.6kV电压等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专用计算口诀,用专用计算口诀计算某台三相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容量千瓦与电流安培关系直接倍数化,省去了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再乘系数0.76。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2)口诀c 使用时,容量单位为kW,电压单位为kV,电流单位为A,此点一定要注意。
(3)口诀c 中系数0.76是考虑电动机功率因数和效率等计算而得的综合值。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不0.9,此两个数值比较适用于几十千瓦以上的电动机,对常用的10kW以下电动机则显得大些。这就得使用口诀c计算出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数值有误差,此误差对10kW以下电动机按额定电流先开关、接触器、导线等影响很小。
(4)运用口诀计算技巧。用口诀计算常用380V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先用电动机配接电源电压0.38kV数去除0.76、商数2去乘容量(kW)数。若遇容量较大的6kV电动机,容量kW数又恰是6kV数的倍数,则容量除以千伏数,商数乘以0.76系数。
(5)误差。由口诀c 中系数0.76是取电动机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为0.9而算得,这样计算不同功率因数、效率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就存在误差。由口诀c 推导出的5个专用口诀,容量(kW)与电流(A)的倍数,则是各电压等级(kV)数除去0.76系数的商。专用口诀简便易心算,但应注意其误差会增大。一般千瓦数较大的,算得的电流比铭牌上的略大些;而千瓦数较小的,算得的电流则比铭牌上的略小些。对此,在计算电流时,当电流达十多安或几十安时,则不必算到小数点以后。可以四舍而五不入,只取整数,这样既简单又不影响实用。对于较小的电流也只要算到一位小数即可。
这是电工速算口诀上的

网友S:
交流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5-6倍的样子,选择接触器时主要也是考虑这个参数。至于正常运行时的电流当然是有计算公式了,《电机学》上有。P等于根号三*电压*电流。

网友T:
把电机直接接到3相电上然后测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E:
有10A就够了
用国产的起码要380V/20A的才可以,否则你就等着三天两头换接触器吧!

网友V:
5楼说的是对的,功率越大越适用

网友W:
对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其额定电流计算,可以按经验公式计:即每KW约=2A,5KW*2=10A
交流接触选择,应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为好,否则易出问题(应16A)。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按国家中级考的标准说法应是4-7倍。
以上为个人观点谨供参考 欢迎交流探讨

网友X(2005-05-09):
接触器可以选用点动专用接触器,体积小可控制电机还大!

网友Y:
一般5KW的三相电机的额定电流10A 用10A的交流接触器勉强,可选16A的接触器。但如果电机可逆运行,则交流接触器的电流要加倍选用!

网友Z:
功率的1.8倍

网友AA:
我觉得1.5倍基本够用

网友AB:
kw/(3开根号*电压*功率因数*效率) 后面的效率有的没计
交流接触器选型是1.25~1.5倍 热继电器是1.25倍
上面这个简单 电动机启动电流计算公式是计算启动时对电网的影响和控制启动电流用的 下次我再告诉你
你在电工书上找不到哦

网友AB:
哦刚才的根号是根号3

网友AC:
应要十安培以上最好,

网友AD:
大约 I=功率X2.6 A

网友AE(2005-09-24):
CJX2-1210接触器

网友AF:
额定电流不会超过功率的2倍,以此估算就可以了

网友AG(2005-11-18):
20A的接触器比较稳妥

网友AH:
选大点,没错!国产接触器 倒!

网友AI:
一般我不会考虑具体的电流估算下

功率的两倍电流够 用了

网友AJ:
还要看负载特性,具体还要综合考虑.

网友AK:
你们好!我想知道如何选择电器开关和设备电源导线?

网友AL:
20A,10A,可选22A热继电器做保护.

网友AM:
一般按照经验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是功率的2倍,其算法4楼的是对的,5KW选用进口接触器10A就可以了,国产的15A也就可以了

网友AN(2006-05-17):
一个千瓦两个安培计算

网友AO:
10A差不多了.大概是功率的2倍

网友AP:
支持33楼的,还要补充一点:一般交流接触器的选择应大于额定功率的1.5--3倍(引自《电工实用技术》)不过主要还要看电机启动的频率。。。。。。。。可以给他推荐   士林S-P16的正品好好的。我长用这个牌子按上面的方法用一两年没问题。

网友AQ(2006-08-04):
           0.7*5000
      I= ________________
            1.732*380*0.8*0.7

网友AR:
20A接触器,额定工作电流约10A

网友AS(2006-09-06):
问 :市场上 施耐得断路器 400A大约 多少 钱?

网友AT:
郁闷    说了这么多.总结以下;    5KW电机20A接触器.外加一个数字智能电机保护器. 除非你碰到电机线圈短路的天灾.   不然你永远不会坏电机了    嘎嘎  .不信你试试看

网友AU:
kk ok ok ok

网友AV(2007-08-30):
10----20A都可以啊

网友AW:
5000/(380*1.732)A

网友AX(2008-01-08):
三相电机的电流可以用 2*电机功率  估算,接触器根据环境的需要,选择大于10A~15A的

网友AY(2008-04-18):
用15安的接触器最好

网友AZ(2008-09-09):
选16A接触器,选10A的话,运行时间长了会发烫,会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BA:
大一点好,建议选16A.

网友BB(2008-12-13):
I=P/1.732*U*COSφ
所以用10A的接触器就得啦。

网友BC:
电机上有铭牌  有额定电流 还算什么 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