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5):
开关电源与稳压电源有什么区别吗?
稳压电源就是变压器加稳压IC的那种.

网友A:
不同。
开关电源 是不需要变压器的。
开关型稳压电源就是采用功率半导体器件作为开关,通过控制开关的占空比调整输出电压。以功率晶体管(GTR)为例,当开关管饱和导通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两端的压降接近零,在开关管截止时,其集电极电流为零,所以其功耗小,效率可高达70%~95%。而功耗小,散热器也随之减小,同时开关型稳压电源直接对电网电压进行整流滤波调整,然后由开关调整管进行稳压,不需要电源变压器;此外,开关工作频率在几十千赫,滤波电容器、电感器数值较小。因此开关电源具有重量轻,体积小等特点。另外,由于功耗小,机内温升低,从而提高了整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而且其对电网的适应能力也有较大的提高,一般串联稳压电源允许电网波动范围为220V+10%,而开关型稳压电源在电网电压从110V~260V范围内变化时,都可获得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
开关电源 是不需要变压器的。
开关型稳压电源就是采用功率半导体器件作为开关,通过控制开关的占空比调整输出电压。以功率晶体管(GTR)为例,当开关管饱和导通时,集电极和发射极两端的压降接近零,在开关管截止时,其集电极电流为零,所以其功耗小,效率可高达70%~95%。而功耗小,散热器也随之减小,同时开关型稳压电源直接对电网电压进行整流滤波调整,然后由开关调整管进行稳压,不需要电源变压器;此外,开关工作频率在几十千赫,滤波电容器、电感器数值较小。因此开关电源具有重量轻,体积小等特点。另外,由于功耗小,机内温升低,从而提高了整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而且其对电网的适应能力也有较大的提高,一般串联稳压电源允许电网波动范围为220V+10%,而开关型稳压电源在电网电压从110V~260V范围内变化时,都可获得稳定的输出电压。

狂顶!!!!

网友C:
建议买本基础书看看。

网友D(2004-09-23):
开关电源对输入电源的要求比线性电源宽的多

网友E(2004-12-15):
开关电源有接点输出....................
天道酬勤

网友F(2005-03-04):
与开关稳压电源相对照的是线性稳压电源,两者的区别不在于有无 IC 或变压器,而在于工作原理。
线性稳压电源的工作原理是一个电压深度负反馈的放大器,其功率器件工作于线性放大区,因此功率器件功耗大,效率低。
开关稳压电源的工作原理是一个电压深度负反馈的脉冲宽度调制器(PWM),其功率器件工作于开关状态,因此功率器件功耗低,效率高。
常见的 220V -> 5V,12V 的开关稳压电源,其开关频率约为 15-20 KHZ,在这么高的频率下做变压器磁芯的材料通常是 高频铁氧体磁性瓷。
我们可以说这些开关稳压电源无工频变压器。
特此补充。

网友G(2006-09-01):
10楼的前辈说的对!

网友H:
10楼回答精辟!

网友I(2015-10-27):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