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困惑

楼主(2004-08-15):
普通的电机与管道泵用电机有什么不同?

网友A(2005-03-28):
那要看你那管道里是什么?
 有药水的话肯定要把他分开

网友B:
你能说出它的不同吗?!

网友C: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吧?因为电机只是动力,它与磅是分开的!是靠联周器连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吧?因为电机只是动力,它与磅是分开的!是靠联周器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