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5):
我现在在工作中,遇到采集脉冲的个数进行计数,一秒中会有3至4个脉冲,这必须要用高速记数功能吗?不用会产生什么后果,菜菜鸟

网友A:
我不太了解西门子,但以我用三菱与松下的经验来看,1S钟3~4个脉冲是不用高速计数器的,一般的PLC可以采集到10HZ的脉冲!!!!

网友B:
如果没有两个脉冲的间隔时间过短的情况,一般不用,PLC的扫描周期内应该可以处理。

网友C:
说得精妙!

楼主:
那脉冲式均匀发送的,

网友B:
直接用上升沿计数就行了

网友D:
直接有计数器旧可以的了。

网友E:
可以用计数器!!

网友F:
直接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