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6):
我现在做一台机器::是那种流水线喷漆的 。我现在这条 流水线有10台电机,要同样的转速,就是要同步!!假如不同步的话,那根链条有一段就会出现,紧------松的现象。我现在也是用变频器来控制它们的转速,请教下各位大哥,,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啊!!要使它们同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一台机器::是那种流水线喷漆的 。我现在这条 流水线有10台电机,要同样的转速,就是要同步!!假如不同步的话,那根链条有一段就会出现,紧------松的现象。我现在也是用变频器来控制它们的转速,请教下各位大哥,,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啊!!要使它们同步??
凡是喷漆设备我是资深,这绝对不是吹的,这个电路我在4年前就玩过!!!
你可以去我的网上看看http://rxzdh.nease.net
如果想要现成的电路图的话,请你先搞一点好资料来给大伙玩玩!!!!

网友B:
这种同步比较特殊的主要是要消除累积误差,一般的PID方法不适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同步比较特殊的主要是要消除累积误差,一般的PID方法不适用
要实现这个同步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特简单,我是因为手头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玩的东东了,所以才卖个关子!!!!

网友C:
一阵狂顶!!!!!我就快到四星级了!!!!哈哈!!!!

限你立刻公佈!不然明天剩兩顆.敕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限你立刻公佈!不然明天剩兩顆.敕令................
晕死!!!!!
看来又要加班整理了!!!!
多给点时间吧!!!!!

网友D:
从机械的方法来说,如果不需要随时变速的话,可以选择超越离合器。这种离合器功能是离合器两端的轴哪个转的快就按那个快的速度转。
有点像自行车的后轮离合器,当你下坡时,你可以踩,但是踩得不够快时,是以车轮的速度为准;但是当你踩得足够快时,就以你踩的速度为准。
这种情况下,只要你的10个电机转速差不多就行了,不用要求很严格。但是最好选择的电机功率大一点,以免出现长时间由一个电机带动输送带而使电机烧毁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从机械的方法来说,如果不需要随时变速的话,可以选择超越离合器。这种离合器功能是离合器两端的轴哪个转的快就按那个快的速度转。
有点像自行车的后轮离合器,当你下坡时,你可以踩,但是踩得不够快时,是以车轮的速度为准;但是当你踩得足够快时,就以你踩的速度为准。
这种情况下,只要你的10个电机转速差不多就行了,不用要求很严格。但是最好选择的电机功率大一点,以免出现长时间由一个电机带动输送带而使电机烧毁的现象。
错误!!!!
他要求的是要经常调速的,且各电机是在同一条环形的铁链条上,如一个360度的园,如果是6台机的话,那么一台电机是管60度,所以要求同步精度很高,但是每一个电机间通过了一个机械装置给出了一点点的加减速缓冲区,所以只要你的电路可以检测到每一个缓冲区的变化,而对各个电机分别作出加减速的话就OK了!!!
这个同步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对变频器也不要特别的设置,关键是观念上改变一下,详细的电路我会尽快整理后贴上来!!!

网友E:
用主从控制就行了!如果需要从控制的资料!发MAIL给我!

网友F(2004-09-15):
利用一个同步检出器就可以办到了
或者是用一块1:5的类比输出板,一般定型机上的那种就可以。
用定位器来调节五台变频器的类比输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利用一个同步检出器就可以办到了
或者是用一块1:5的类比输出板,一般定型机上的那种就可以。
用定位器来调节五台变频器的类比输入。

这位兄台莫非做过印染机械的?

印染机械的同步可是一个难点呀!

网友H:
我用过深圳康沃变频器;它可多台变频器连动(31台),还能精确控制速比。

网友I:
我觉得应该采用主从方式。
主:定速度。
从:力矩控制。

网友J:
变频器没什么要求,同意楼上和采用主从方式控制,各个电机的管理区段分别控制,从段采用主速+偏差。

网友K:
我有一个改写的三驱动同步用于发动机涂装线但不知怎样发出去!

网友L:
用主从控制就行了!
以上是引用agui的发言,这是一个在同步传动链控制上上结构合理,简单易行的方法,大多数常用变频器都有此功能,实际上是专为此类负载设计的

网友M:
楼主要求的应该不只是同步吧?如三楼所说,主要是要消除累积误差;换言之是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同位控制。

网友M:
用自整角系统如何?一台发送机,九台接收机,全是三相绕线式电机;变频器驱动第十台电机(普通三相电机即可),第十台电机除原有负载外同时拖动发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