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6):
我要在三菱FX2N-48MR-001输入口接4路行程开关信号,以判断是否行程到位,目前买的是两线的行程开关,就是只有一个常开口,假如标记为“+”“-”端子。“+”“-”端子之间的接线标志为“power +load”,power可用PLC上24V直流电源供电,但是输入口X000应该怎么接呢?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请大家帮忙,急着接线,小女子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女子多谢了!
是个搞工控的MM,这个忙我来帮!!!!
你的行程开关如果只有两条线,那么你一条接PLC的COM点,另一条就接以你所想取得信号的X000点!!!!!
MM以后多发贴子哦,我拼了命也会为你解决的!!!!!
哈哈!!!!!

网友B:
把你的信号看作串入输入回路吧

楼主:
那24VDC电源怎么算接上呢?嘿嘿,我要是男生这个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我怕你们不爱理这种菜问题。

网友C:
你是女生吗?
你的是机械开关,还是电子开关。
机械开关就不说了,如是电子开关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
要接上+24VDC端子,需要三线制的电子开关。还要分NPN和PNP的。

网友D:
这样说会不会更好一点?
如果你的是机械开关,就只需要把那两个根线一端接在COM,一端接在X**。
如果是电子开关,那这里有三线式和两线式的区分。
三线式是一端接24V,一端接COM,还有一条接在X**。
两线式只须一端接COM,另一端接在X**。

网友A:
完了,一个M求助,大家都来血拼了!!!
晕!!!
明天我也去注册一个MM的名字去,这样方便学习!!!!

网友E:
+接X,-接COM,如遇没动作时输入灯亮,需接上拉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会不会更好一点?
 如果你的是机械开关,就只需要把那两个根线一端接在COM,一端接在X**。
如果是电子开关,那这里有三线式和两线式的区分。
三线式是一端接24V,一端接COM,还有一条接在X**。
两线式只须一端接COM,另一端接在X**。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会不会更好一点?
 如果你的是机械开关,就只需要把那两个根线一端接在COM,一端接在X**。
如果是电子开关,那这里有三线式和两线式的区分。
三线式是一端接24V,一端接COM,还有一条接在X**。
两线式只须一端接COM,另一端接在X**。
问的,答的,看的,蹦舒服!
问的,答的,看的,蹦舒服!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这里感激涕零的。我以前总是没人理我,可能是我描述得不好。多谢你们帮助我,愿神祝福你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这里感激涕零的。我以前总是没人理我,可能是我描述得不好。多谢你们帮助我,愿神祝福你们!
哈利路亚!!!!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