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7):
请问NC是指什么,看其操作说明书,好象还可以接入输入位

网友A:
看看这个: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_all.asp?ID=9540
还有问题再来问。

楼主:
有点明白。
下面是引用:
陈老师说的对

如果不怕失去保修,也可以用该接点作为输出点的一个公共端,把原来一定要用于同一电压等级的一组输出变为可用于不同电压等级的两组输出,具体做法要在内部的印制板上将线路改一下,但是要注意安全,不要造成短路.
我不是推荐大家这么做,只是告诉大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这个端子DIY来解决问题

其操作说明书上面的接线好象是接同一电压等级的,请解释一下,和上面有些矛盾

网友A:
不矛盾,您说的是按操作说明书的做法。而陈先生说的是DIY,要修改印刷线路板的,这样一来,就不是原来的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