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4-08-17):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人机操作界面和plc控制电机的开和关,如果选定电机的开关继电器作为输出量,那么输入量应该选为什么啊??

网友A:
什么意思?
开关继电器是什么东东?

楼主:
就是电机开关啊,多打了三个字

网友A:
输入量?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呀.可以是触摸屏的开关,也可以PLC的外部输入,还可以是PLC的内部控制逻辑.

网友B:
随便,是触摸屏的开关,也可以PLC的外部输入,还可以是PLC的内部控制逻辑

网友C:
你想在哪 里启动就用哪个开关吧!

网友D:
在你做的人机界面里总有一个控制电机开关的command吧。可以设点击这个command,会通过总线向PLC输入一个控制信号,这个就是你要的输入了吧。
还可以在PLC上连接一个硬件开关设备,实现硬件启动,这个硬件开关也可以作为输入。
然后编程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E:
tp控制电机开关,不好吧?

网友F:
人机界面按钮---PLC中间变量----PLC输出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