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7):
在PLC初始化程序里面设了两个中断,一个是接收中断,一个是接收完成中断,但是上位机在第一次发给PLC数据时,PLC只会响应接收中断,接下来PLC就停止运行,不会自动转到接受完成中断,只有再发送一次,PLC才会转到接收中断,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接收完成后不能转到接收完成中断,如何才能实现发送一次,PLC接收完成后自动转到接收完成中断(西门子S7-200)

网友A:
我对西门子比较陌生,但从编程的角度看,应该是你程序有问题.可能对中断的处理有问题.PLC接受中断后,就停止了,应该是你的 中断的采集或发出命令时序不对.

网友B:
是不是你的中断没有返回,接收完成中断实际已经发生,已在中断队列,但是你的接收中断没有返回,所以不响应中断完成程序。

楼主:
可是我在程序里,加了中断返回指令,而且肯定首先响应接收中断,接收中断的级别比接收完成高

网友A:
能否将你的程序发过来看看.xiayu662@sohu.com

网友C:
我知道得也不多但是感觉是你的存储器的管理没有管理好吧

楼主:
中断和存储器有关吗,我更加不明白,怎么才算管理好

网友D(2005-04-22):
你如果采用接受中断后,就自动跳转到了中断程序,然后你可以对中断程序编程,判断数据接受完成就行了!你采用接受中断后,是无法再响应接受完成中断的.

网友E:
能否将你的程序发过来看看.
w1e3r5-laji@yahoo.com.cn

网友F:
与中断返回和存储区都没关系。
好好看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初始化的。
触发接受完成中断:收到结束字符或定时器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