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4-08-17):
我们厂采取得是零线接地的方式,然后各个设备的外壳与零线相接,但是我发现当某一设备没有使用时,它的零线的有20多安的电流(在总控制柜处测量时),拆除该零线时看到火花,不知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我搞不清楚啊,反正用钳流表测得是20多安啊
是不是零点漂移啊

感应电没那么厉害吧,再说都是工频啊

网友A:
相线不平衡,零点漂移。断开设备零线测电压。

网友B:
零点漂移

楼主:
是在该设备的相线的的空开关掉时测得的电流啊,如果是相线不平衡的话,电流为何不从别的零线
走啊,偏走这个零线啊.
零点偏移有那么厉害啊
那可是有20多安啊

楼主:
断开零线测电压为零 啊
是什么原因 啊

网友C:
会不会是碰壳呀?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你所测的是唯一的接地地点吗?或者你们的系统本身就是零线直接接地方式?

网友E:
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电流.原因是保护接零是多点接地的,刚好被测端的接地电阻比别的地方小,所以别的零线电流经被测的零线入地(变压器中性点/零线接地)

网友F:
估计你的供电系统是三相四线制吧,如果用三相五线的话会不会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G:
可能是使用了电焊机,而电焊机输出端有一"搭铁"可能连接到处都是,这样就有可能产生碰壳

网友H:
原因是保护接零是多点接地引起的

楼主:
是的阿
我们用的是三相四线,而且多点接地的.
请问这一问题该如何解决阿?
是不是碰壳会改变结缘电阻阿

网友I:
正因为你们用的是三相四线,而且多点接地的,当该设备组或该设备组上级的零线断路或接触不良甚至是电阻较大,而该设备的外壳接地又非常好时,就有可能产生类似情况。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指点,我觉得16楼的解释很明白阿
我终于搞懂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J:
应该整个工厂做等电位连接, 要与变压器的中性点的电位相同. 如果有2台以上的变压器,那么它们的中性点也要做等点位连接. 也就是接上.

网友K(2004-09-30):
同意1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