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7):
各路侠客你们好?型号:ND-D,电压110/15,电容:0.75微法,频率:50周,可逆电机有
五根线,其中两根间的静态电阻几百欧,剩下三根中的一根与其他两根间的静态电阻只有几欧.怎么接线???????

网友A:
请问是否有根地线?如果是﹐那幺在其它四跟中用万用表分出两组内部线圈﹐将两组线圈的一端短接﹐接电源的一端﹐线圈的另两端之间并上电容﹐再通过继电器将电源的另一端与电容的两端间转换就可以正转或反转﹐明白了没有?不过前提是那有一根地线﹗﹗

网友B:
颜色分别是什么?你也可以通过颜色初步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否有根地线?如果是﹐那幺在其它四跟中用万用表分出两组内部线圈﹐将两组线圈的一端短接﹐接电源的一端﹐线圈的另两端之间并上电容﹐再通过继电器将电源的另一端与电容的两端间转换就可以正转或反转﹐明白了没有?不过前提是那有一根地线﹗﹗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观点!

楼主:
电机接线柱上分别标12345,且线的颜色为灰白,红,黄,蓝,白.灰白与红之间的静态电阻为几百欧,白与黄、白与蓝之间的静态电阻为5欧左右。红、灰白与黄、蓝、白之间不通。

网友A:
你再看一下是哪个厂家的﹐具体型号是什幺?我去查查看﹐你那马达是准备干什幺用的﹐是买的新的还是遗留下来的?去找一下线索啦﹗新的有说明﹐旧的去看原来是怎幺接的。俺武汉毕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接线柱上分别标12345,且线的颜色为灰白,红,黄,蓝,白.灰白与红之间的静态电阻为几百欧,白与黄、白与蓝之间的静态电阻为5欧左右。红、灰白与黄、蓝、白之间不通。
看看电机上有个离心接点,它两端的接线是啥颜色,它是电机运行后将电容甩开的,电工规定一般蓝色为零线,黄与蓝之间的静态电阻为多少?

网友E:
只要明白单相电机的工作原理,很快就能搞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