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8):
1 在LAD中我想简单的画一条横线(右下)怎么画? 如下:
|---| |----| |----|-------------()
|                  |
|---| |----------- |

2 我在网上看见一个示例程序,里面有一段STL,看不明白,请指点:
     A(
     O     "Line Run Request"    就是这一句,打印错误?
     A     "Knife Auto"
     O     "Jog Line"
     )
     AN    "Start Line Delay"
     =     "Audio Alarm"

网友A:
1. LAD不会
2. 程序完全正确。只是老手不非常非常规范,并且非常非常随意所写。
   正是你指出的地方没写 A "Line Run Request",所以不能转换为FBD,但功能一样。

网友B:
还可以写成:
A(
     A     "Line Run Request"
     A     "Knife Auto"
     O     "Jog Line"
     )
     AN    "Start Line Delay"
或者:
     A     "Line Run Request"
     A     "Knife Auto"
     O     "Jog Line"
     AN    "Start Line Delay
     =     "Audio Alarm

网友B:
转成的LAD不知道怎么给你传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写成:
 A(
      A     "Line Run Request"
      A     "Knife Auto"
      O     "Jog Line"
      )
      AN    "Start Line Delay"
或者:
      A     "Line Run Request"
      A     "Knife Auto"
      O     "Jog Line"              //??????
      AN    "Start Line Delay    //??????
      =     "Audio Alarm

这个不行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每一小段程序(两个括号中间)的STL语句用A或O无所谓?西门子的手册上好像没这种说法, 是各位总结出来的?

网友A:
A比O优先!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 我指的是两个括号之间的第一条STL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