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8):
我单位35KV干式变压器,50KVA,Y/Y0,35KV/380V,为7000kw主传动电机同步变压器,安装在35KV高压柜,有一次突然放炮烧毁,将柜门崩开,玻璃炸得粉碎,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该变压器基本没有什么保护,只有在一次绕组侧三相安装了保险。请各位高手帮忙解析都有原因?是变压器质量问题吗?
朋友,人生的路走容易,走好难!

网友A:
受潮击穿。

楼主:
应该不会受潮,变压器在楼上高压柜里,受潮的可能性很小。我想请问:如果变压器质量有问题,在变压器予试时是否可以查出,都需要哪些试验?
朋友,人生的路走容易,走好难!

网友B(2015-12-03):
二次短路故障和一次电压异常都会引起变压器烧毁。

网友C:
能不能说一下是那个厂家的,我们的10KV干式变压器也是正在运行是放炮了。。

网友D:
1、如果爆炸发生在引出线位置且爆炸发生在表层,这个一般是污损导致;应该加强空气洁净度
2、爆炸发生在线圈深层,这个一般是过载+质量缺陷,测量变压器的吸收比可以预先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