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8):
我的GPPW软件刚安装好时是能够正常打印注释部分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全是日文乱码,怎么把它恢复过来呀?请高手指教。

楼主:
哈哈,我找到解决方法了,装个“南极星”就可以看见注释了。

网友A:
頭痛醫腳......傻標.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頭痛醫腳......傻標.哈哈哈
利昌大哥,如何做呀?

网友A:
1在WINXP底下安裝gpp-w 8.0版的網友,註解還是一樣是亂碼嗎?
2.最近用Omron的Cx-Programmer;二者使用上的感覺,小弟覺得Cx-Programmer比較方便,唯一的缺點,就是由PLC取回程式後,註解都不見了

以下引用老獅子 http://www.gpp-w.com/viewthread.php?tid=261&sid=df723cc38bfd3a7271939e8590003bf0 三菱/疑難雜症區  留言板

A.三菱的GPP-W不管哪一版本,都會發生上述亂碼狀況,甚至包含GPP-W WIN 3.0中文版,因為;它執行檔(非標準資源檔)裡的字型設定仍對應於安裝時所設定的日文字型。能否輕易解決,完全看您安裝的是何種系統。
若是您安裝的是WIN98,依照網路流傳的方法,是可以解決的。這必須由OS說起,但是那太煩雜了,我也不懂!所以我們意簡言陔說說即可。
1.WIN ME帶了一點NT的血統,但差別不會很大。可以嘗試依照網路流傳的方法解決。
2.NT4-NT5(WINXP)對本身系統區是限制存取的(保護)這是為了保護系統的完整,而某些字型屬於開機時自動載入,甚至在安全模式之下系統也也不會允許你動用受保護的區域,這一部分必須認知。
----------------------------------------------------------------------------------------------------------
因此說到這裡,我們找出了一個目標了:解除系統限制
1.原則上,若是您的功力足,不擔心您的系統崩潰,您可以修改系統reg檔案,解除系統檔的限制,刪除字型.這裡並不建議您做出風險大的修改動作.
2.利用自製的WIN95開機片(XP可開機光碟或MS-DOS 7.10最佳),或是網路上可下載的WIN XP開機片進入DOS OS,逕行刪除干擾您的字型,系統會自行以相近度最高的字形來取代.值得注意的是,雙位元字型優先順序為日本,中國,台灣,韓國.因此,您的瀏覽器字型可能必須適度的調整一下.
3.利用特殊軟體:
因此請準備 1.超級魔法兔字下載
                    2.準備XPLITE V1.2 下載
有空閒時,我來作一份操作手冊!不然說不清,你的系統掛掉,我就慘啦.
4.利用Norton Ghost 的特性
用Norton Ghost將您的硬碟 Ghost,進入Ghost 公用程式,刪除您要砍殺的字型.必須注意的是,您的映喋分割區的格式必須為FAT32.若是NTSF格式,您將無法使用Ghost公用程式來編輯Ghost檔案.刪完成後,還原系統即可.(這最快,但要考慮分割區格式)
------------------------------------------------------
====================================
這是回覆您歐姆龍註解問題.

1.前提是您必須使用CS1或是CJ系列PLC才支援注解檔案.PLC內也才有規劃區可以存放您的注解.存檔名稱請使用與專案名稱相同名稱即可.

看圖:

网友C(2005-09-17):
金山快译2005,看注释的时候译,不堪的时候A

网友D(2007-05-19):
删除日文字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