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8):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能过电脑程序控制灯泡(5W)的开和关,大概有130盏灯,中间需要加什么样的硬件,如何实现。谢谢大家指点。QQ:175828553
一般的高级编程语言比较熟悉(java,c++,delphi,pb都还可以),搞软件开发已经有7个年头了。

网友A:
兄台可是编程界的资深了,那程式方面就不多说了,硬件上你需要一个PLC或都是单片机什么的!!!!

楼主:
对PLC或都是单片机什么的,我是一点都不懂,希望各位高人指点,如果有人想和我合作 的话,可以和我联系,以后这样的设备需求量非常大,况且单片机的成本比较低。我想是个双赢的机会。
我目前在厦门,如果有朋友方便的话,希望能和我合作。
QQ:175828553/56512561

网友A:
可惜你在厦门,要不然我们还真的可以聊聊!!!
不过你如果有性趣将整个系统发包的话,也说是说包括PC编程在内,那也可以找我的!!!!

网友B:
直接用工机还方便些 吧?

网友C:
我是厦门的,可以和我联系 13799757073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帮助,我所提问的这个问题是我整个软件系统当中的一个小部分,希望大家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下面我把问题简单描述一下。
工厂为了把料房很好地控制起来(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涉及到100多种化工染料),在车间向料房领料的过程当中(通过领料单向料房取料),为了防止料房工人称错料,包括在实际称料的过程中没有与邻料单名称相对应或数量相对应用,所以要这个软件通过一种方法来帮助工人以防出错,目前我想到的就是通过程序来控制灯亮或灭来求得领料单中的料与实物相对应,即程序根据领料单向PC串口发出信号,通过一些外部设备(即单片机或其它的硬件)来控制灯亮或灭来提示工人目前应该称何种化工染料。
我的电话是:13178275300(厦门)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和我合作开发这一模块。

楼主:
希望各位朋友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D:
可以使用I/O板卡或者串口控制灯的开关(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楼主:
希望各位朋友能把更好的解决方案和硬件连接方案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E:
你的需求基本提出,但不够详细。例如:通信方式?通信距离?信号灯的驱动电压等等
建议用单片机做个小型的控制模块。

网友F:
用并口输出再加驱动电路和隔离如固态继电器等,关于程序.你可是高手就不用我说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但我需要的是非常详细的设计方案.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帮忙解决.我目前在厦门,并且希望有时间和有实力的朋友和我合作.
我的邮件地址:percy_620515@163.net  QQ:175828553

网友G:
要有相关的软件,硬件支持。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打印机并口。输出外加一驱动板控制固态继电器亮灭灯具即可。控制打印机口程序当然不能少啦。输出驱动板不会可找我。EMILL:TSMGX@163.com

网友H:
我是厦门的啊,我现在刚开始学习单片机和plc啊,不过有学过x86,对编程还是可以的,对这些的开发就有的一定的兴趣啊,希望各位大哥们提一些宝贵的意见。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但还是没有人能够提出具体的方案。

网友I:
一个机械条形码分发系统;一个红外条形码识别系统;一个单片机控制系统;几个LCD显示系统。
工作过程:
     工人领料之前,在领料单上打上某种材料的条形码,并打上取料的数量(也用条形码)。
   在取料的时候通过一个红外探测器实现对条形码的识别;然后通过单片机系统控制这种材料库上面的灯亮,同时控制材料库上的LCD显示取料的数量。整个过程可以通过电脑和单片机系统的连接,实现电脑的实时监控。
联系方式:
   QQ:49871263
     E-mail:xiaofan1944@163.com

网友J:
方法多得是,主要是能接受多少价位得问题。

楼主:
我知道方法很多,但我需要的是一个效率比较高一点的方案.希望大家能够提出更好的方案.谢谢.
联系人:祝 13178275300(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