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8):
GENESIS32企业版是一种OPC结构的应用于人机界面(HMI)、SCADA和控制并基于客户机-服务器原理的应用程序,GENESIS32是一种完全适用于广域网的产品,它使用了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Microsoft ActiveX、COM/DCOM和Visual Basic(VBA)等最新技术。
   过程控制中的OLE过程控制中的OLE(OPC)是HMI客户应用程序和数据源 (如设备、数据库等)相连的一种方式,它借助于客户应用程序和数据源之间通讯的标准机制强化客户机-服务器用户界面,换句话说,OPC就是HMI和自动化领域的Plug-n-Play.
   传统情况下,服务器或设备对每一个客户应用程序都拥有不同的界面/驱动 ,这是因为设备或服务器协议不可以改变,但来自不同用户的客户应用程序结构是不同的。这样导致增加工作量和时间的开销,如果设备或服务器协议发生改变,那么客户应用程序必须改变。
   使用OPC结构主要是运用OPC功能来克服上述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设备/服务器将拥有一标准驱动,它是OPC自适应的并且当客户应用程序本身也是OPC自适应的时候所有客户软件包都能与其相连。GENESIS32企业版是ICONICS公司的32位客户机-服务器应用程序,它可以运行在Windows95、Windows98和Windows NT等操作系统中。所有这些应用程序都是多线程的并且拥有ActiveX和Visual Basic(VBA)技术。
  你现在看到的GENESIS32软件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所有客户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的Visual Basic(VBA)技术,请参考你所拥有的GENESIS32软件产品的readme文件。
  下面的OPC客户应用程序包括在GENESIS32 企业版中:
   GraphWorX32™
   TrendWorX32™
   AlarmWorX32™
  上面的应用程序也可以作为单独的OPC客户应用程序使用。
  下面的OPC服务器应用程序可作为附加选项:
   ICONICS OPC Servers
   Third party OPC Servers
   GEN-OPC™ Server
  其他的附加选项:
   AlarmWorX+™ 6.0
   ControlWorX32™
   SQL Data Server
   ActiveX™ ToolBox™
   OPC ToolWorX™
   ScriptWorX™
   WebHTMI™

楼主:
DataWorX™32有如下几个特点:
1.Data Bridging
  DataWorX32提供了一种数据连接技术,它能使任何的OPC Server之间实现互连。即插即用的特性使这一切变得很方便。例如:方便的无缝的连接一台AB OPC Server到西门子OPC Server。DataWorX32提供一套功能强大的数据转换的工具,数据可以进行计算之后再送到其它的设备之中。

点击放大DataWorX32 Bridging图

2.Redundancy
  DataWorX32可以在被配置之后为您的工程提供多级的OPC数据冗余。连接任意数量的OPC Server到OPC HMI的客户端(ICONICS公司的或任何第三方OPC client)。然后让DataWorX32在OPC服务器之间做冗余转换。

点击放大DataWorX32冗余图

3.Aggregation
  DataWorX32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的OPC数据整合特点。连接任数量的OPC客户端,DataWorX32都自动地处理OPC数据请求。这个整合可以有助于减少加载OPC 服务器。DataWorX32监管数据采集,然后将这些数送到相应的客户端软件。

点击放大DataWorX32 Aggregation图

更多
  DataWorX32支持本地,Intranet或者Internet操作。同时它还提供一个"global variable"选项,户自定义OPC标签而无需创建真正的I/O服务器。还有一些常用的选项,例如:"1st with Good Data"或者"Highest Value"等等。

楼主:
ICONICS所有产品都是基于OPC-To-The-Core的技术,所以GraphWorX32是一个OPC数据存取客户端的应用。这就意味这它能轻松的地与ICONICS服务器和组件、第三方硬件接口驱动以及软件实现即插即用。

GraphWorX32实际上是由如下几个模块组成的:
1.Graphics Development & Runtime Environment
  GraphWorX32的核心是其功能强大但却简单易用的图形动画开发环境。由于使用了32位多线程技术、对称多处理器技术,GraphWorX32能将系统所要求的信息高效准确的显示出来。该产品可进行升级,也可运行于各种Windows平台:95、98、Me、NT、2000、XP。除此之外,当与组合Pocket GraphWorX使用,您的HMI画面可以运行在手持Pocket PC上。

点击放大GraphWorX32画面

  组合图画、操作规程、质量报告、配方管理都是通过选择一些功能强大的控件或使用VBA脚本语言直接进行操作以及显示。
  可与公司信息系统,Batch,MES,ERP和标准的微软Office系列软件,如Excel,Access 和SQL集成。使用GraphWorX32可作为您浏览器的插件来访问互联网、局域网。

点击放大组态画面

以下罗列的只是GraphWorX32的一部分优点:
·组态画面分辨率自动调节
·省时高效的变量别名定义
·可升级的图形显示系统
·内嵌的web浏览器
·平滑的3D效果
·支持图形模板功能
·支持WMF、BMP等格式
·能自定义的弹出式菜单
·支持拖拽组态
·状态说明
·支持VBA脚本语言
·支持多显示器输出
·支持web-ready组态画面
·先进的表达式编辑器
·支持CAD样式的图层
·简易的旋转、滑动设定
·动态更改图像的透明度
·支持多重路径的动态设定
·支持动态图形显示
·可随意放大缩小组态画面
·支持基于对象的图素
·简易的图库精灵
·支持图素多层次组合
·内建多语言转换功能
·浮动的输入键盘
·支持运行环境的弹出式说明
·支持ActiveX技术
·其它更多的先进功能……

2.GraphWorX32 Viewer ActiveX控件
  将这个ActiveX控件拖到IE浏览器或者其它的ActiveX容器中,它就可以显示出您的组态画面,您甚至可以把它嵌入到其它的组态画面中实现画中画功能,这个模块使您能够开发出一个高效的多画面集中显示的工程。

点击放大GraphWorX32 Viewer

3.Symbol Library
  GraphWorX32提供一个图库工具用来存储与分类画面组态中所用到的图素。除软件最初附带的图素之外,您可单独购买一些高级的图素,您甚至可以创建自己的图素。只需要简单的将图标拖入到图库中,另外可以把动态的,甚至是含有VBA脚本语言的同样也可以放入图库中。

点击放大图库画面

GraphWorX32同样也有几个可选的部件(需单独购买)
①Symbol Library-包含一些额外的图素的扩充图库
②ActiveX ToolBox-可被第三方软件调用的支持OPC的图形控件
③Pocket GraphWorX-可在嵌入式的系统里面,如:Pocket PC上配置您的组态画面
【在线联系厂家】  【更详细介绍】

·ICONICS AlarmWorX™32警报管理系统
·ICONICS DataWorX™32 OPC数据连接,集合与冗余
·ICONICS GENESIS™32 Screen Manager屏幕管理器
·ICONICS GENESIS™32安全服务器
·ICONICS GENESIS32企业版自动化软件套装
·ICONICS ProjectWorX™32工程协作和开发
·ICONICS ScriptWorX™32 以VBA Scripting为引擎的开发工具
·ICONICS TrendWorX™32 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日志,图标,以及报表系统
公司介绍
     欧陆科仪创立于1971年,原名欧陆电子控制仪器有限公司,是英国上市公司 -- Eurotherm Ltd. 的附属机构,旨在更有效地在香港及东南亚经销母公司的工业控制仪器,其后于1973年将业务覆盖范围扩展至中国大陆。
    八十年代初期,公司开始把由美国、欧洲及日本制造的高科技仪器经销国内。1988年,公司改组分拆为欧陆电子控制仪器(国际)有限公司及欧陆电子控制仪器(远东)有限公司两间机构,以求为不断增长的客户提供更佳服务。
    1994年,公司管理层购入所有欧陆电子控制仪器(远东)有限公司的股权,并改名为欧陆科仪(远东)有限公司,且一直沿用至今。
    欧陆科仪以香港为发展基地,产品经销遍及中国及香港。加上透过在专为高增长科技公司融资的美国 NASDAQ 股票市场成功上市,我们本身的雄厚实力及国际竞争力获得进一步肯定。
    公司面向全国客户销售美国ICONICS公司组态软件,英国Omniflex公司的工业控制产品,瑞典Westermo公司的工业通讯产品,美国MaxStream公司的无线扩频数传电台产品,美国Matrikon公司的OPC产品。

楼主:
AlarmWorX™32是一个分布式的警报和事件管理系统。可在标准的GENESIS32套装中使用,也可作为一个开放的组件单独使用,AlarmWorX32可以在系统中作为向您提供实时的报警信息的有力工具。

产品介绍  【在线联系厂家】  【更详细介绍】
AlarmWorX32由如下几个组件构成:
1.Live Alarm Viewer ActiveX
  把这个ActiveX控件在画面中用鼠标拖到AlarmWorX32容器中,在这个容器中可以显示任何GraphWorX32的画面、网页或者其它的ActiveX控件,并且它会自动加载实时报警信息。用户可以轻松地更改该控件的颜色,字体,行,列,过滤警报信息,标注等等。

点击放大实时报警控件

2.Historical Alarm Analysis ActiveX
  被存储到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的归类与分析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ICONICS公司利用其功能强大的Historical Alarm Analysis控件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能很容易的创建数据过滤报表、饼图、棒图,而且能把这些数据输出到定制的水晶报表中。轻松的点击一个按钮就能找出哪些报警是经常发生的,找出其中的一些问题点,查看系统停车时间等等。

点击放大历史报警控件

3.Alarm Server Configurator
  警报配置可以通过Alarm/Event配置工具很容易的进行配置。当您定义好自己的OPC变量或者表达式的报警之后,就可以定义其中的报警上下限,偏差,数据变化率,以及数字量的报警。由于Genesis32使用开放式的架构,所以您的报警配置是存储在Access或者SQL数据库之中的。

点击放大报警配置画面

4.OPC Alarm Server
  一旦警报被配置,OPC警报服务器就开始监测活动的数据,在您的网络中发布新警报。这个组件在后台运行,并且被系统随时调用。
OPC Event Server
  ICONICS的GenEvent OPC 警报服务器自动地管理系统级事件和操作员定义的事件。调查跟踪时间,记录模块事件,广播消息等众多任务均是由这个即插即用的组件来完成的。
Alarm Logger
  AlarmWorX32把警报信息存储到Access、SQL Server 或Oracle数据库之中。它可以在一台甚至是多台打印机上打印该报警信息。通过VBA scripting编程语言可以为其创建报警事件的报表,并在其中进行统计和计算。

点击放大报警配置画面

5.Alarm Container
  AlarmWorX32提供了一个“容器”,它可能载入实时和历史曲线控件,而且可以载入第三方控件。同时它还提供了微软的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VBA)作为开发工具。通过使用这些容器,您就可以轻松的浏览系统的报警信息了。
AlarmWorX32还提供两个可选的部件以满足那些有更高开发需求的客户,而且用户可以把这两个部件添加到任意的工程之中。这两个部件如下:
AlarmWorX32 Multimedia MMX - 利用传真、传呼、电话、电子邮件等众多方式传送报警信息。
  SQL/MSDE Logging - 把报警信息和数据存储于MS SQL, MSDE, Oracle之中。

楼主(2004-10-21):
这个软件的通讯是OPC 啊

网友A(2008-06-24):
哪里有下载啊

楼主(2008-10-28):
GENESIS32V9 现在已经出来了,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