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燕请进--》

楼主(2004-08-18):
请教一个小问题:
施耐德PLC怎么跟GP连接?

网友A:
[讨论]
因为GP 本身就支持好多厂家的PLC,也就是说它自带的好多通讯协议
你只要在世用PRO--PB软件中找到你所要连接的PLC的型号和类型就可以了。
可以通过窜口RS232或是RS485,而且OMRON他自带的LINK/IF可以和窜口进行通讯。
因为我不知道你选择的是OMRON的哪个型号,还有就是一对多还是一对一的关系。
如果还有什么 需要回答的可以继续探讨

网友B:
暈死!你該打屁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暈死!你該打屁屁....
哈哈,答非所问哦。用最新的软件V7.0可以支持施耐得的PLC的。

网友A:
有一点确实该打,把施耐德写成了OMRON,但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7。0的版本,这个不用你告诉我,它当然支持施耐德的PLC了,因为DIGITIAL已经被施耐德收购了。
只是GP 在和PLC 连接的时候,一些值还是需要设定的,
还有RS232或RS485针脚的定义,如果这些 你都清楚的话,那么你真的可以连起来就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确实该打,把施耐德写成了OMRON,但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7。0的版本,这个不用你告诉我,它当然支持施耐德的PLC了,因为DIGITIAL已经被施耐德收购了。
只是GP 在和PLC 连接的时候,一些值还是需要设定的,
还有RS232或RS485针脚的定义,如果这些 你都清楚的话,那么你真的可以连起来就用了

杜先生說的對,只要選對protocol,任何PLC都可以連結

网友E:
主要是要设置好PLC中与GP的数据交换区,否则不能通讯连接

网友A:
如果通讯线没问题的话,PLC中只要设BAUD RATE9600-12000;DATA BIE 8:
PARITY NONE;STOP BIT 1,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这样设置的

我這一陣子扎老暈乎哩!.....

那一陣屁屁先作帳記下......快加油.我來翻點題目給你...加持灌頂一下,進步才快

网友A:
哇,利昌机电兄终于不批评小弟了,谢谢老兄鼓励,
我会努力的,不过以后有什么不懂得,还得请老兄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