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step7 v5.3无法安装

楼主(2004-08-18):
在这里下载了一个step7的软件,在安装时出现以下错误就退出了

网友A:
方法1:step7v5.2升级。
方法2:操作系统中的地区设置里面将默认语言改成英语(或其他西文)。

网友B:
我在英文windowsxp下安装成功。

网友C:
我在xp下也遇到这个问题
http://xzlgw.vicp.net

网友D:
何处下载step7 v5.2?
急!

网友E:
安装step7 V5.3时若操作系统为中文版时会出现该问题.只要在控制面板中把默认语言设为英文即可.安装完毕后再把语言转换成中文.

网友F:
我安上述方法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G(2004-09-20):
有两种方法,一先安装5.2,再安装5.3
二,在控制面板中,将区域与语言---高级unicode 语言选为英语,并从新启机,可以安装了
安装后,再将语言改为中文,在xp下实验通过

网友H:
楼上说的很详细,我在XP安上了。

网友I:
岂有此理,我怎么试了n次都没装上

网友J:
请注意你的产品的订货号,先判断其版本。再说问题。可以直接通我联系:acson2000@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