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8):
西门子变频器7035,设定的模拟量输入(15、16号端子),给定5v时由正常的25hz变为了0.875hz,给定10v由正常的50hz变了24.5hz,请教各位,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需要查些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A:
宝贝塌塌鼻,你怎么出事啦,让我来帮忙?
你用得是6SE7035吗?端子15、16是主给定吧?你怎么知道我能帮你呢?
可以采用DRIVEMONITOR监控软件察看,也可以用PMU简易面板的显示器看r637.1的值。或者通过模拟量连接器K0011察看,如果不知道,要读说明书,看功能图80。
当你把外部的模拟量由0-10V变化,看看K0011或者r637.1的值是不是也是0-100%,如果不是,就要看看参数P632.1=0吗?再检查输入的模拟电压信号是否有误。如果都正确那就要往后查了。也不知道你怎么设置的参数。都改动了那些工厂设置的参数?

楼主:
kdrjl老兄:不好意思了!
监控软件没有使用。给定10v时r637.1只有48.9左右,p632.1=0(-10~10),p631.1=0。r14与实际测得速度相当。r218与r0差不多24.5左右。
测试了输入5v r637.1只有2左右。给定10v r637.1为48.9左右,这个值肯定不对了吗?输入15、16 电压没有问题,还用示波器测试了。s3全开。

楼主:
参数设定:p60=3和p60=5,设定完成的。p100=3  p95=10 p114=6 456a 980r/min,p452=100 p453=-100 p462=60s p464=45s   p380=0(未设)
但是做p115=2可以完成,p115=4不能完成,f21,f114故障。

作了p60=2  p970=0还是有f21 f114故障。
可以运行,但是运行频率一样的不对。

出现问题前的工作情况:高速(10v)运行正常,停止后低速(5v)运行正常,再停止后高速运行就只有24.5hz左右了,发现问题。

楼主:
p632设定改高后可以将频率升上去,为什么?可能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p631偏置改高后可以升上去,p631=4.8,和原来正常运行的情况一样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今天白天很忙,所以没有来得及看你的回复,现在我看不懂了,资料都在单位呢,明天白天好吗?我也得看看书呀,记不住。
第一,P115=2、4、5得做完才行。F021是I2T(电机的热时间常数)参数,P383你设置了多少?你的电机是多大功率的?几极的?F114是在优化中激活了OFF。
第二,你的P632=?我认为应该等于0,给定的规格化很重要,输入0-10V对应0-100%做到了吗?
明天再说吧。

楼主:
一、电机功率250kw,3极,p383=100(p380=0,p381=0,p382=0,p383=100,p384=100,没有设定,都是系统默认值吧?)
二、p632开始设置的为0(-10~10),后来改为1(0~10),两种情况都不行,出现的情况一样。
三、r637的情况不对,10v对应的只有48.9左右,现在这里发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p632设定改高后可以将频率升上去,为什么?可能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p631偏置改高后可以升上去,p631=4.8,和原来正常运行的情况一样了。

不好意思 ,第6楼写错了
p631=4.8后,给定5v可以达到25hz,给定10v达到50hz

楼主:
变频器没有故障报警等等信息,现在准备查查外部电路

网友A:
宝贝塌塌鼻,你的系统有偏移?
还有,当使用P100=3的时候,P115=4;P115=5必须要做。而且要PASS。

楼主:
是的,有问题。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就有问题。给定是通过plc da输出的。查了,16没有接地,这个地是必须的吗?接地后系统可以工作,但是还有些不正常,还没有搞清楚,接地运行2个小时,给输入供电的24vdc电源保护了,对地。24vdc是单独的,并没有使用到其它地方(除了tp、di都没有使用)。出现这种情况时,电源对地,正常后并不对地。
plc是omron c200he,da003,24vdc电源是明伟的。

还是做不成功,老是f21、f114报警

楼主:
现在又发现别的问题了。还没有搞清楚具体地方。

网友A:
哎,真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人要是走背字,放屁都砸脚后跟。
这几天我的调试也是不顺,全是事儿,焦头烂额的。顾不上本楼的讨论了。

网友B:
任大侠,铅球万袋、一桶浆糊。

楼主(2004-09-22):
问题暂时“解决”了。运行了一段时间,没有出现问题。

楼主:
就是在给定的-极加入了电阻接地。不很明白为什么。
接线图:

网友C:
宝贝的意思是应该把信号“-”接大地才对?

网友D:
调整变频器速度设定口的比例与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变频器速度设定口的比例与增益
调整了,是在串电阻接地后调整地。原来10v对应50hz,现在8v对应50hz(频率高限6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宝贝的意思是应该把信号“-”接大地才对?
firedphoenix不好意思,没注意到这个留言。
接地以前处理过,直接接大地。但是变频器运行了几天后就又出现了干扰问题,8月20日帖子——接地出现了plc模块da/ad都有问题(只是显示问题,对变频器没有影响)。贴图中串电阻接地后现在已经运行了一个多月,还好,没有问题了。

网友E(2006-07-14):
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
昨天晚上,一台在运行的变频器运行频率实然从35hz往下降到0,变频器停车,再开时设定频率为50hz时,变频器接收到的也是50hz,但变频器实际运行的显示频率只有23hz。检查变频器无故障显示,只是发现变频器的运行环境温度较高,我把柜子的门打开,让冷风流进柜子里,结果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就慢慢的升上来了。我分析可能是由于环境温度高,变频器的工作点发生了漂移所致,各位认为是不是这样。

网友F(2006-09-14):
在这儿学到很多

网友G(2007-11-18):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变频器速度设定口的比例与增益
调整了,是在串电阻接地后调整地。原来10v对应50hz,现在8v对应50hz(频率高限60hz)
应该可以不需要串电阻接地,直接把给CUVC供电的24V电源跳线接到变频器24V主供电电源X9-1号端子就可以了

网友H(2014-12-10):
帖子非常好,我目前遇到同样的问题,只是用的变频器是三垦VM06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