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8):
精度:10微米。我想问一下,plc如何以最简单方式控制伺服马达。我准备用kv-700和mv-20。是keyence的。

网友A:
你都用这么高级的东东了,还要怎么简单?用KV700控制MV20,用MV20控制伺服电机动作。

楼主:
我不知以何种方式控制mv-20,我没有mv-20的说明书。
你能帮帮我吗?必有酬谢。

网友A:
正在找资料.
但是MV20是扩展单元,应该还有主单元才对.

楼主:
我还有一个mv-21.请帮忙查一下。

网友A:
说明书是找到了。KEYENCE下载的。不过是日文版。你要不要?可以去keyence下载。

楼主:
谢谢,我要一份.
可我不懂日文,你能说一下kv-700以什么方式控制mv-21的,是脉冲串吗?

网友A:
PLC和MV之间的联系是通过DM中的数据。由程序控制。MV控制伺服电机是通过脉冲。
MV相当于位置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的组合。具体要看说明书。

楼主:
DM是数据积存器吗?
是否kv-700和mv-21通讯时要接通名叫1207的继电器.kz系列的梯形图第一步是否要输入一个叫2008继电器?请指教.谢谢

楼主:
谢谢回复
我估计是这样,keyence的plc不好学,我没有一点资料.哪位大侠能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