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怎么编制好这程序?

楼主(2004-08-19):
问题是如下图:
说明:
检测1测试加工件,及其长度;
速度检测由编码器采取;
工件由传输带连续传送,速度可以在运行前调节变化;
当工件运行至动作1处时,动作发生,过后动作1停止;同理,行至动作2,3时,相关动作发生,过后动作停止。
工作运行的数目及间隔不固定(设从检测1开始,至动作全完成,可容5个工件),亦有长度相当长至动作完了。
编制要点:
每一动作要维持工件的长度;
工件长度应保持至动作全部完成;
程序应用于如锡焊,喷涂等生产线
我以前做过,可感觉比较繁索,各位同仁有什么高见呢?

网友A:
移位操作,不同类的PLC在移位操作上速度相差很远,来一个脉冲移位存整个所需的数据.好像我目前就只能做到用这一个办法,做这一类的程序时我都采用这个办法.,.我询问过在算法上有研究的人,其也可采用移位构造两个环,一个当一个计数指针.论上是最省的办法.就是在运算速度上最快.这样可以达到很快的工件运动速度,但我没有实计证实过.实计上在处理器速度允许的情况下,用前一种方法很简单,就30而例仅只要不过十来条指令就可完成上心情的图上的要求.

网友B:
不懂。
工件长度检测是不是用专门的长度检测仪?还是用速度对于时间的积分来计算位移?

网友A:
利用移位,可将输送带变成不动,则不用考虑长度,其内自动计算了,

网友C:
在动作1与动作2间加入光电开关,再用步进指令编程

网友D:
不懂。 工件长度检测是不是用专门的长度检测仪?还是用速度对于时间的积分来计算位移?
檢測一若只當一個HI上去的BIT時,內崁計數器換算長度即可取代長度檢測計.
大姐的要求是速度為可調整.

网友D:
1.速度檢測只單純用來將速度顯示於錶頭,讓用戶知道目前速度.
利用自鎖bit來產生週期微分做加法計算放到Dword去,長度會有誤差!沒關係,加上上下允許誤差值作比較,相映的動作去動作.用TIMR太麻煩,不如用5.00的自鎖BIT去做.
不麻煩!

网友E:
我有是有一点想法,但这个贴子是心情姐发的,俺不敢顶!!!!!

网友D:
9樓的方法也可以.高速計數器加上插斷.實際運用若OMRON時可以用表格比較表.

网友F:
我认为长度应该由码盘和检测一完成,问题是工件处理中要求不能变速,这样就可以根据时间进行处理控制,算法要看处理的长度和控制精度具体变话了

网友G:
不太懂这些,说说个人看法
为什么不让检测器件和喷涂器件同步呢?也就是检测器件和喷涂器件并行安装,同时接触工件。只要有器件,就喷涂(动作),没有器件就停止喷涂(动作)。这样,PLC只完成几个简单的继电器控制就可以了。程序也好写。

网友H:
心情大姐的题好像是工件长度是不定的,要通过编码器来测长度,测出来的长度值要在下面的几个工序中用到,在每个检测一的下降沿到来时都会产生一个长度值,然后要把这个长度值移位,再等待检测下一个工件。 容五个工件就起码要记录五个长度值,繁是繁忍一忍吧。

网友A:
为何我的贴子没有人研究研究.佛说:大彻大悟,心情你说呢?

网友I:
我认为, 检测工件长度, 由检测1完成, 给定脉冲,计数器计数, 但给定的脉冲与传送带的速度, 有关系 s=vt  速度由编码器采取, 给定脉冲,计数器计数时间, 长度就算出来了. 检测五个长度的分别进行位移.

网友J:
心情姐你好:我刚来不长时间,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海涵,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对于不同的生产线有不同的工艺,条件好像少了点.如果用来练习编程的话,可是个好题目.

楼主:
呵呵
条件不少,也不要可再加条件,我当时用的方法很繁,后和zh_zhu0001讨论后,感觉他的方法很好,而且准确,程序简单。
关键是象zh_zhu0001说的移位指令用的是好不好,用好了,相当于加上了检测点。
还有就是有比较长的IR作移位

网友K:
我觉得用三个检测传感器来控制三个工作状态,上升沿工作,下降沿停止。
这样就与传送带的速度没有关系了。也就不需要编码器了,控制成本也就降低了,编程也简化了。

楼主:
呵呵,就是因为不可以在中间加检测器才需要在程序区分的

网友L:
本人新毕业大学生一个,过来瞎说几句,多多指点!检测1用来检测工件及其长度,从检测1到动作1有5各工件的长度,动作1完成正好需要1个工件的长度,这样,从检测1处检测完毕到动作1完成有6个工件的长度,可用定时器纪录工件的长度,检测完毕后根据检测时间确定工件是否到达动作1处,并且让动作1持续1个工件长度的时间。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我的信箱yema7@163.com

网友M:
用两组数据寄存器记录每个工件的位置,(每组个数大于检测点到第三个动作的距离/工件间距)一组用完了切换到另一组,每一个数据寄存器都与检测点到每一动作点的常数比较,启动动作,停止是该数据寄存器与动作点常数+工件长度常数进行比较,停止动作。
   不懂再找我
   13787797577

楼主:
楼上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可程序很长。
那次与zh_zhu0001讨论后,感觉他的方法很不错,待我得空作个说明,请各位评审

网友N:
我 有 个想法
吃完饭回来说
用堆栈和数组的 形式

网友N:
我的理解:检测1确定工件长度,动作1、2、3点和 检测点1的距离一定,当知道速度后,可以预测工件从检测点1到三个动作点的 时间。所以当由工件进入检测点1时,她在三个动作点的时间就确定了,动作多常时间由检测点1的 数据来确定。是这样吗

网友O:
是一个关于什么的程序

楼主:
是的,26楼说的是我以前所作程序的方法

网友P:
做过类似的 ,是 涂布机的。环境 比较 严酷。
本人 比较 懒!
我就 装了 几个 接近 开关 ,省心 多了!
反正 那 玩意 也不贵。 楼上 的 心情 姐  !
想 和你 交个 朋友 !我 才 在 这行 混了 两年 !

网友Q:
好贴!涨了见识

楼主(2004-09-24):
我用过的方法:(比较繁索)
1、板的长度和出现位置由检测1分5个计数器(由移位区分)计数;上升沿计数,下降沿停止(由此作长度计量)
2、同时在此位置,上升沿定长(按检测1到动作位置)距计时,每板按动作数目分计数器,此处分3个计数器(三个动作)。
3、当定距1时间计到时(定长计数器计数到),动作1动作发生,动作时间长度为板长度(板长计数器计数到),动作后,清除此定长计数器
后续动作类似。全部动作执行完毕,长度计数器清零,作下一批板的计数.其程序随着线体可能容纳的工件增多而加大,移位和计数器增多,而且当程序循环周期加长,计时是有误差的,在动作发生时,动作之前和之后要加补尝。
在检测板后,输送带速度变化,会使动作N动作发生时间误差增大。

楼主:
另一方法:实际是zh_zhu0001的方法,感觉要简捷多了,而且容易明白,准确精度高
1、在输送带运行后,以编码器信号移位(移位的多少按带速和编码器信号设置一个范围)
2、检测1检测到板时,由上升沿将此移位位置1,板过后下降沿也将所在移位位置1
3、当置1的移位位移到动作1处时,上升沿置位触发动作发生,下降沿置位使动作结束。后续动作类推很明显,此程序简捷,而且相对精确(速度有变化时,编码器采集的信号也相对变化)。

网友R:
使用上接近开关触发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