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资格来哦!

楼主(2004-08-19):
有6台大功率的水泵可以用星三角启动吗 !用什么启动最好!!
注意负载是水泵!不是空载的电机!!!

网友A:
用软启动呀,一个软启动+PLC、若干接触器即可

网友B(2019-01-24):
没有启动逻辑首选星角启动。与PLC没有啥关系。

网友C:
我也不是老资格可以说不?
“注意负载是水泵!不是空载的电机!!”
这话说的,电机最终还不是要驱动其它设备。
就像说发电机,其实也是个机组,总要有柴油机或者水轮机或者其他机器/能源来驱动吧,单纯的发电机怎么发电。
我不知道你说的大功率具体有多大?几十KW?几百KW?几千KW?
低压的前端变压器容量足够,没有其他限制要求时,一般都是直起优先;简单即可靠。
顾忌启动冲击大或者有其他相应的要求,星三角,自耦降压,软起,变频都可。
因为涉及到利润的前提,我们这边水泵45KW~250KW推荐星三角或者自耦降压或者软起或者变频,性价比高的当然是星三角和自耦降压或软起;250KW以上基本都是高压了,250KW-1125KW我们用的高压软起居多,也有直起的,其余没见过,变频因为高压成本高和使用环境的原因,用的少。

网友D:
启动电流比较大,就星转三角形,不用PLC

网友E:
自耦降压也是比较经济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自耦降压也是比较经济的选择。。
自耦降压及星角启动降压变比是一样的,自耦降压成本比星角启动高多了,工艺难度也比星角启动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自耦降压也是比较经济的选择。。
自耦降压及星角启动降压变比是一样的,自耦降压成本比星角启动高多了,工艺难度也比星角启动高。

自耦降压及星角启动降压变比不一定是一样的。

自耦降压有两档可选,而且不同于星三角只能一种降压比,变比也不会与星三角的变比相同。

前者通过绕组的抽头选择降压比,后者只能根据自身的接法将线电压(角接)改成相电压(星接)。

“自耦降压成本比星角启动高多”是不错,但“工艺难度也比星角启动高”就不敢苟同了,就一个抽头自耦变压器罢了,没什么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自耦降压也是比较经济的选择。。
自耦降压及星角启动降压变比是一样的,自耦降压成本比星角启动高多了,工艺难度也比星角启动高。

自耦降压及星角启动降压变比不一定是一样的。

自耦降压有两档可选,而且不同于星三角只能一种降压比,变比也不会与星三角的变比相同。

前者通过绕组的抽头选择降压比,后者只能根据自身的接法将线电压(角接)改成相电压(星接)。

“自耦降压成本比星角启动高多”是不错,但“工艺难度也比星角启动高”就不敢苟同了,就一个抽头自耦变压器罢了,没什么难度。
就是这样,复杂不到那里去,比星角启动就多个自藕变,启动切换方式上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