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阀门开关

楼主(2004-08-19):
请问控制阀门开和关用什么???还是用继电器吗???

网友A:
什么阀门?主要看你的阀门线圈参数和响应时间要求等。
小功率直流或者交流的,完全可以用继电器。
功率很大的用接触器。

网友B(2008-03-28):
要便宜的吗?

网友B:
可以用手操器或做一个电控箱.

网友C:
关键看时什么阀门,才能确定用什么。气动切断阀要用电磁阀控制,由PLC直接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