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9):
我想请问一下,plc是否可以完成对传感器采集到的如果信号的计算,如果可以的话,相应的plc编程应该如何实现呢?(大概分为哪几个步骤啊)

网友A:
什么信号?应该可以的。只要你把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转换为数字量就可以用PLC自带的运算指令进行运算。至于如何转换你自己想办法。

楼主:
就是压力传感器的信号(0-5v),但相应的采样频率如何设置啊??直接设置模拟量输入模块的
a/d的采样频率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是PLC的话你一般不用管,因为PLC有一个已定的采样周期,一般间隔为几百到1000毫秒!!!!

网友C:
猪尚且立业,我岂能无志

为何拿自己和猪比较,困惑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猪尚且立业,我岂能无志

为何拿自己和猪比较,困惑ing

没法,,,,谁叫我一事无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猪尚且立业,我岂能无志

 为何拿自己和猪比较,困惑ing

没法,,,,谁叫我一事无成@@@@@

深表同情

网友A:
年轻人何必如此悲观?

网友B:
请各位多多关照!!!!

网友A:
哈哈哈,我最喜欢吃烤乳猪。谢谢!好像很嫩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最喜欢吃烤乳猪。谢谢!好像很嫩哦。
我还喜欢红烧鱼块呢!!!!!!
这个可是猪立业(朱丽叶)

网友D:
我建议板“猪”专门开一个"工侃”专区!在满足我们在这里过足“头瘾”的同时也能过足“嘴瘾”!不知各个位的意下如何?

网友E:
所以俺认为一般PLC不适合采集并控制小惯性的模拟量。

网友F:
AD模組取樣率1 ms/pt,1點約1ms,2點2ms....,還需配合IO REFRESH時間(此時AD值才被PLC讀取)
PLC AD數值轉換請參考SCL,SCL2,SCL3指令,將AD數值轉換成工程單位.

网友G(2004-10-28):
频率不用考虑的 ,PLC自可以完成 ,我就这样用的效果很好

网友H(2004-12-09):
如果是重量信号,而且速度要很快,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G(2005-06-20):
没有问题的,我用在搅拌站的控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