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说说漏电流

楼主(2004-08-19):
高手,
说说漏电流产生的原因,对设备的影响?以及注意事项

网友A:
其实就是所谓的爬电,我就遇到过,真是头疼,柜子的东西都换了才好的。

网友B:
绝缘,分布电感、电容等。

网友C:
主要由多点接地,接地点的电阻不等,相差较大。
将所有接地点接到同一点,做到等电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