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9):
ifix intouch  wincc能不能在AMD公司下的CPU下运行?

网友A:
应该不会挑CPU

网友B:
只和操作系统有关,和CPU无关

网友C:
AMD和Intel的CPU是属于同一架构的,能在Intel的机器上运行,就能在AMD的机器上运行
再者楼上说的对,应用软件运行一般和操作系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