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地求救

楼主(2004-08-19):
各位大侠小第现在遇到一难题
当我的上位机RSVIEW组态软件与S7-400通讯时,每隔72小时会出现一次数据传输中断.
即上位机没有数据显示,但重新启动上位机通讯正常,每隔72小时出现机一次.不知为什么.
请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A:
你的RSView没有安装授权吧!

网友B:
难道没有授权就只能运行72小时吗?
会不会其他的设置有问题呢?
敬请楼上的师傅给予解答.

网友C:
你用的是否是正版,盗版的有可能出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D:
做工程可不能省这点钱,一般我们都会提供给用户正版,如果用户觉得贵,那才。。。。嘿嘿

网友E:
可能是未授权版吧!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师傅指教

网友F:
做工程得用正版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否是正版,盗版的有可能出现你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