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9):
在电动机单向转动控制线路中,发现将负载取下来时吸合正常而接上负载时发出嗒嗒嗒的吸合声,将接触器取下来各处经过细致的处理后,又将控制线路检查过了,各器件触点打磨过了又经过万用表检查过接触良好,还是没有发现根本原因,难道是线圈有问题?电源电压正常,不好意思到这里来请教一下高手,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电网质量不是太好,当接上负载是,引起电压下降。

楼主:
可是其他一些大功率电机同样也是这样控制,为什么能正常运行?

网友B:
试试在接触器线包两端并联 几UF——十几UF 的电容。

网友C:
看看接触器的短路环,衔铁

网友D:
电源容量小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你把380的接触器接成220了!

网友F:
先换一个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线路了.否则那就接触器了

网友G:
用螺丝刀来回推两下,里面有锡的话会产生上述原因,再不行象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H:
检查一下铁芯是否有油污或者是铁芯的短路环有断路.

网友I:
假电压(零线断路)

网友J:
我觉得是有可能是灰尘造成的

网友K:
衔铁,线圈可能有问题。最好更换一个接触器再看看。

网友L:
是不是线圈标的电压与实际使用的电压有差别

网友M:
1.接上负载时的控制回路的电源容量?
2.接触器的工作环境是否恶劣?清理线圈和衔铁.同时可将衔铁间的吸合行程适当减小(衔铁间隙)
3.设备启动后控制柜是否有较大震动?控制回路是否有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4.控制回路某点虚接?

网友N:
先换个接触器试试看!或者把接触器拿下来换到另外的电机上用用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先换个接触器试试看!或者把接触器拿下来换到另外的电机上用用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感觉是衔铁有油污或不灵活。

网友P:
同意17楼的

网友Q:
12楼是正确的

网友R:
检查一下铁芯是否有油污或者是铁芯的短路环有断路.

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S:
是不是线圈引出头松动了,我上次就发生过一次

网友T:
一般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接触器上了

网友U:
请查下短路环,我已多次遇过。另铁芯脏了也有可能,擦拭就好。

网友V:
1.替换法试试

网友W:
引用 网友U:
请查下短路环,我已多次遇过。另铁芯脏了也有可能,擦拭就好。

网友X:
谢谢楼主,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可能是短路环有问题,也有可能线圈吸引力不够

楼主:
上述的可能出现的部位都检查过了,现在没有接触器更换,所以放在那里了,短路环看过了是镶在铁心里的,怎么也是没有看出问题的所在,电压也是正常,虚接也是没有问题,吸和行程如何减小?谢谢

网友Y:
你中奖了,我看还是换一台吧

网友Z:
衔铁,线圈可能有问题。最好更换一个接触器再看看

网友AA:
既然不带负荷可以吸合,我看应该主要检查电源容量以及电源电缆长度及电缆截面是否合理。

网友AB:
1,电压不对
2,接触器安装不对,要直立不能侧立
3,接触器衔铁上有脏东西。

网友AC(2005-08-30):
支持11楼的看法

网友AD:
你在带负载工作状态下量一下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AE:
除了电机启动造成电压下降,不会有其它.
电机启动压降:线小.电压低.接触器接触不良.接触器线圈接线松动.

网友AF:
检查短路环。

网友AG:
嗨,欠压呗. 因为在启动瞬间形成压降,再一个是电网质量,也就是利率问题,在接触器下端并联一只补偿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电容的容量自己算一下

网友AH(2005-12-07):
我也认为是电压的问题,具体是何原因引起就不好说了,比如电压等级问题,线路接触不良,电压降的问题(负载有接地短路故障)等等;另外,铁心的问题也有可能,如油污,短路环短裂;再测下线圈的电阻和正常值比一下,看有否匝间短路故障。但我想前者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AI: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新线圈的两个接线处都经过浸漆,上的时候用改锥将漆去掉!!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J:
一定是短路环断了,焊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AK(2006-02-06):
先换个接触器,排除外部原因后,就好查了
嘿嘿!!!!!!!

网友AL:
接上负荷电压降太大,使线圈电压降低,造成吸力减小,吸合不严。并上电容应该能解决。

网友AM:
                  电网质量不好,电压达不到!!!!

网友AN:
短路环断裂,换!我遇见过!

网友AO:
短路环断路,接触器一般只是噪声大。电压太底的可能性很小。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何必钻牛角尖。

网友AL:
看看短路环是否断了,

网友AP(2006-03-11):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原因不清楚,但换掉接触器就OK。

网友AQ(2006-09-09):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是有可能是灰尘造成的
我举双手同意!碰到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网友AR:
我单位里十个里有九个是灰尘引起的,粉尘大
你那边环境如何就不清楚了

楼主:
现在更换一个新的正常,但是使用两三个星期又出现这个问题,电源正常,并排两台这样的设备,电源都是从一个断路器过来的,短路环也是没有发现问题,两台电机参数相同,因为这台机器不是经常使用不过这样的问题问题根本没有找到心里不是滋味,简单问题找不到故障有点丢人,

网友AS(2006-10-17):
电容选择怎么计算,请各位帮帮忙
我的邮箱36038566@163.com
希望帮帮忙

网友AT:
你更换一个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所以我认为还是接触器的问题.如果是电源等外部问题,不会正常使用那么长时间.有可能存在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AU:
同意4楼,
补充: 1、可能是铁芯处有油污
2、接触器活动关节位磨损

网友AV:
其实我感觉没有那么复杂,上述原因均有可能,但电网电的质量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最好的办法换备件,没有多少钱,为什么不换一个呀

网友AW:
同意53楼,可以把这只跟另外一只能正常工作的互换一下试试看,(最好是同容量,不同品牌的)再用排除法逐个排除疑点

网友AX:
在线圈上并个电阻和电容 ——口—‖—

网友AY(2006-11-17):
有办法
电源容量太小,你在又负荷时测一下线圈上的降,一定低于线圈的额定电压。

网友AZ:
可能是真空管的问题 你可以来回搬动几次 我就遇到过这问题
或许是别的问提

网友BA:
你的线圈电压是多少?如可能的话,把你的控制回路的图纸传上来,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BB:
检查线圈电压是否与额定值一致,没问题的有条件的话换一个接触器试一下吧!我想应该是铁心的问题!

网友BC:
应该是线路问题,电压下降.

网友BD:
用摇表测量一下对地绝缘,可能是控制线路老化。

网友BD:
最好换上新的后该接地的线路一定要接上,防止线路干扰

网友BE:
如果不是电源问题,就是接触器灰尘或油污应该清理,再检查短路环是否完好,也有可能是安装不合适。

网友BF(2007-02-09):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吸合不好,换了新的,用上一段时间又是吸合不好。一个是电压,一个是灰尘,磨损变型,质量问题,我用的是正泰接触器,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G:
我曾经和无锡LG公司测试LG公司的接触器都有这种问题。原因分析大家给出了,按国家灰尘试验的标准测试接触器,确实有接触器吸合不牢的现象。还有一个磨损的问题,这个就跟踪系统来的定的,如果是经常烧触点,那么肯定要选择大一点的接触器。或者利用时序的方式怎样来减小故障。

网友BH:
遇到过,跟四楼学了一招。

网友BI(2007-05-06):
15楼的观点不错

网友BJ:
检查线圈电路,是否被控制.是否错误设计..

网友BK(2007-09-20):
负载短路会这样。

网友BL:
是控制电路有问题,线路有瞬间断开后又瞬间接通的设计点,解决它就可以了

网友BM(2008-04-11):
检查线圈质量和绝缘情况

网友BN:
是线圈有短路

网友BO(2008-09-02):
我遇到同样的现象,发现是接触器底板镙丝松动,造成线圈位置固定不了,使接触器带不起负载.将镙丝紧后,一切正常

网友BP: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现象,我的发现是行程开关的接触电阻过大,我想你还是在控制回路的各电器检查一下,或者直接将控制电源引入接触器的线圈看是否能正常工作,以次来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BQ: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和79楼的类似,我的是星-三角启动,切换不了到三角,后来检查是控制回路电阻过大,把一些没有的拆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