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19):
各位同仁,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用频率变送器采集频率,采集到的是0-200ma的交流电流,变成DC1-5V,然后送入DA100转换与计算机进行RS232通讯。
现在的问题是:转换成的DC1-5V变化很大,有波动,我在上位机程序设定的是2V的时候读数为50HZ,结果是在1.993V和3.966V之间跳动(测的电源频率为50HZ左右),1.933V可以稳定一段时间,3.966V也可以稳定一段时间,跳动这么大,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可能是干扰问题,但是真的找不到干扰源了
另外:在交流电流源上并一个电容是什么意思,请指点!谢谢

急急,在线等!

网友A:
1、信号源的特性:V?I?频率?幅值?
2、变送器是否有问题?
3、传输线是否屏蔽?接地是否良好?是否与动力线并行?
4、变送器输出是否可以并一个电解电容?
5、如果硬件没有解决办法,而且这个量只是采集、不用来做严格的控制,上位机可以批量采集,用滑动平均值滤波+去尖峰+低通滤波。这种软件滤波我用过多次,优点是对几HZ的低频信号都能显示平稳,缺点是响应速度较慢;如果不是浮点运算,低通滤波还要考虑消除静差。

楼主:
1,直接用前表卡在交流电线上面
2,变送器没有问题,我换过的
3,接地良好,我现在知道一个干扰源了,就是旁边有个变频机,受他的干扰
4,变送器的输入并了一个电容(交流0-200ma输入)
5,请问大哥用的是什么采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