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0):
比如出现故障
我用两种方法
一种设置标志位,在判断标志位数出故障
另一种是直接输出故障
困扰沃好久了

网友A:
楼主错别字太多啦~~~
你讲的不是很清楚,也许是我看得不是很清楚。
标志位不用人为设置的,程序会自动设置的呀,你只要拿来用就行了。我记得是这样。

楼主:
啊,不是这样吧
大虾说的是西门子得吗
cpu存储区不是有一个位存储区(m)吗
比如m26.7

网友B:
有些命令有标志位,可以直接用,有些没有那就要另想办法了.一般PLC都有标志位的.都可以的,没什么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