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三相电源

楼主(2004-08-20):
各位同仁:
     如何在办公室及家里获得通过单相电源获得三相电源 ? 有没有这类的逆变装置?

网友A:
我只见过三相变单相的

网友B:
有些变频器倒可达到这种效果,可惜太贵了!

网友C:
可是可以.就是代价太大了!

网友D:
可利用两个调压器

网友C:
楼上的可以说说吗?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E:
用变频器可以的,我用过,变频器的牌了是阳岗的。不过是单相220V变三相220V把马达用成三角型接法。

网友F:
单相的220V变频器都是三相220V输出的,但是变频器输出的并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所以有些负载是不能拖动的;

网友G:
新鲜啊,马达成三角形接法?能不能来点图瞧瞧?

网友F:
马达成三角形接法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小功率的电机Y型接法适用于380V电压,三角形接法适用于220V电压,只不过中国的三相电额定电压都是380V,所以电机出厂时都是Y型接法,如果用于三相220V的电压,当然要改为三角形接法;

这很新鲜吗???

网友H:
同总第8楼的意见!变频器输出的都是方波,它是根据磁滞效应而专为有这一效应的负载而设计的!所以在拖动其他负载时要“悠”着点!我以前试过,像照明这类的,还可以!但是别的我就没敢用!

网友B:
楼主把要改的目的说说吧,知道带何种负载大家好讨论!如果是三相马达用电容移相也就马马虎虎能用了,办公室或家里负载不会很大吧!

网友I:
电容超前90度,电感滞后90度,将220v通过电容电感移相可得到220的三相电源。

网友J:
火线对零线之间为220V,380V是指两根火线之间的电压,14楼说的是对了。不过那样用的话不太可靠

网友K:
这种问题在工厂里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用PWM方法完全可以做到,就是价格不低,家用好像有点奢侈了.
个人观点

网友L:
可以用变频器的。以前我们厂的都是用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不过大功率的就不划算了。

网友M:
长知识了

网友N(2005-05-13):
12楼跟10楼的说话我非常赞同!!!!!!
不过应该连起来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