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0):
今天!偶然间在公司配电室的电容器补偿柜里看到了这样标识的接触器:“电容器用接触器”(正泰公司制造)所以想在这里问一下它在功能上是与普通的有什么区别?还是商家弄了个新名词?

网友A:
接触器装有限流电阻,可以把合闸涌流抑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结构布置采用正装式,更换触头方便;
磁系统制造精良,噪音低;
灭弧系统采用封闭式灭弧罩,体积小,重量轻,电弧不易喷出。

网友B:
学了一招,我们公司的补尝柜上用的都是普通的继电器。

网友C:
相同容量的切换电容器接触器比普通的接触器价格多二倍左右,所以小容量的补偿电容器完全可以用普通继电器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