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楼主(2004-08-20):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是怎么回事呢?谁能解释一下这个名词.

网友A(2005-06-24):
指变频器内部功率元件的动作频率

网友B:
变频器送到电机的一个附加频率.目的:减小漏电.降低噪音.避开共震.减少变频干扰.

网友C(2006-04-01):
载波频率也高,噪音就也低,但发热快,干扰大等

网友D:
同意  3楼和4楼的观点

网友E:
现在在变频器中一般是指控制IGBT,GTO等等诸多功率器件导通关闭的频率.

网友F:
长知识。
请教一下3楼,附加频率值大概是多少? 与变频频率值成线性关系么?

网友G:
说得乱七八糟!应该说是变频器逆变器内部开关的频率.它高时会发热相对大一些.

网友H:
载波频率影响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谐波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