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

楼主(2004-08-20):
140平的电缆能不能用70+70平

网友A:
不能,两根电缆并联使用通过的电流不相同

网友B:
用两根的话电缆要加大了,1/2的面积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C:
那2A的FUSE能不能用1A+1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2A的FUSE能不能用1A+1A?
有趣,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关注下面的兄弟们的回答。

网友E:
乱讲!!!!
两根70+70的电线的载流量要比一条140的大的多!!!
不信你看手册!!!!

网友F:
严重同意上的看法以!个人认为:只要接线可靠,保证其在长久运行的情况下不会在载流不均便没什么部问题!

网友G:
只要两根导线的材料和截面一样,那么2条1/2的导线的截流量绝对大于且优于单根导线,

网友H:
可以,同样等于140平方。只要接线可靠

网友I(2004-12-07):
我同意1+1>2,可以从散热方面考虑!

网友I:
保险不可用两根代替一根!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乱讲!!!!
两根70+70的电线的载流量要比一条140的大的多!!!
不信你看手册!!!!
同意,这主要从散热和交流的集肤效应二方面来分析,如果不考虑接线电阻的话是70+70的散热优于140。

网友K:
集肤效应  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保险不可用两根代替一根!
为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那2A的FUSE能不能用1A+1A?
machelec这个问题确实刁钻,我认为如果精确地说1A+1A〈 2A,因为二个保险不可能完全一样,即必有一个电阻大一点一个电阻小一点,很明显二保险分得的电流比不同,如果2A的电流可能是1.1+0.9,这时有一个会断,紧接着另一个也顶不住了。
记得以前老师讲过二个二极管不可以并联当一个用,因为二个PN结存在差异,始终只有一个导通

网友L:
完全可以。
无论是通容,散热,机械强度,我认为都没有问题。
1+1》2

网友M:
浪费呀浪费

网友N:
顶,1+1>2,电缆横截面积越大,载流倍数越低

网友O(2007-12-21):
考虑到交流电的集肤效应,对于大截面导体,由于存在集肤效应,电流会集中在导体外围,从而引起电流集中,发热量严重。
有时为了避免该现象常常采用多股细导线来过大电流。

网友P:
值得研究,我认为如果两个电缆阻值完全相同的话,应该会比一根电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