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04-08-20):
VB中语句if instr(recstr,“ok") 中间的逗号怎么打,我试了几种都不行,我在线等.那位老兄过来解答,谢谢了.

网友A:
试试半角的“,
命令就写错了
应该是    if instr("recstr","ok")

网友A:
应用instr最好带上“开始位置”
不容易错
写成      if instr(1,"resctr","ok")

楼主:
没有错,书上没有"号,

网友A:
不是吧,好像instr命令的格式是

 instr([start,]"asdfsdfg","d",[…])

最后一项忘了是什么了,呵呵

去baidu上搜搜看,可以找到的。

楼主:
刚才 写错了,再问一下,VB如果调用函数用不用声明,怎么声明,多谢.

楼主:
VB函数库里面的函数能调用出来看吗?那些地方有VB的函数.

网友A:
不太明白,vb的函数库是什么?
你是想说控件库,还是想说vb函数字典?或者别的?

楼主:
函数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