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加工中心通信

楼主(2004-08-20):
PC怎样与系统(FANUC)进行通信需要什软件和电缆

网友A:
与北京发那科公司联系

网友B:
请问是FANUCR的哪种版本,才好回答。

网友C:
如果只是要传传CNC程序的话,很多软件都可以的,比如说MasterCAM。要传PMC的话,就要FANUC公司的软件了。
电缆可以自己做,只要三根线就行了,连接手册上有接线图的。

楼主(2006-06-22):
电力调整器的调功与调压有何区别?

网友D(2007-08-31):
CNC的PLC程序怎么做的???/

网友E(2008-03-11):
电缆   cnc                 电脑  25芯
         2                        3
         3                        2
          7                       7
       4-5
     6-8-20 封线
可以使用windows 终端仿真,设定为发送文本 4800,e,7,2  xon/xoff
先麻烦送你一个我编的。www.cncb3h.com  .    9芯转25芯记不住了,自己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