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1):
谢谢,小弟想在stl下用指针读写db块中的变量。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
example:

L P#2.3
T MD2
OPN DB2
A DBX [MD2]
= Q 0.0

网友B:
NETWORK ONE
     AN    M      0.0
     =     L     20.0
     A     L     20.0
     JNB   _001
     L     MW    10
     L     1
     +I
     T     MW    10
     AN    OV
     SAVE
     CLR
_001: A     BR
     =     L     20.1
     A     L     20.1
     JNB   _002
     L     P#2.0
     T     MD    30
_002: NOP   0
     A     L     20.1
     JNB   _003
     L     P#200.0
     T     MD    40
_003: NOP   0
     A     L     20.0
     A(
     L     MD    20
     L     MD    40
     <D
     )
     =     L     20.1
     A     L     20.1
     JNB   _004
     L     MD    20
     L     MD    30
     +D
     T     MD    20
_004: NOP   0
     A     L     20.1
     NOT
     JNB   _005
     L     P#0.0
     T     MD    20
_005: NOP   0
NETWORK TWO
OPN   DB     2
     L     MW    10
     T     DBW [MD 20]
建一   DB
DATA_Group ARRAY[0..100] 0 Temporary placeholder variable
INT
可以敲进变成LAD看
这是一指针寻址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