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系列PLC

楼主(2004-08-21):
各位前辈,各位大虾:你们好!小弟最近在学FX系列PLC编程。现遇到下面几个问题,肯请大伙不惜赐教。我在此感激不尽。
在SWOPC—FXGP—WIN—C的梯形图编程中并联触点从左侧母线起不能连续跨过两个触点以上?
梯形图中的一些残余垂直线也无法删除?
暂有以上两个问题,不知有何良策谢谢!

网友A:
这些都是简单的问题,书上有写啊,兄弟先把书看董在弄吧。

网友B: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能不能再详细解释一下?
比如你到底在做哪一步?编程、还是向PLC输入程序?

网友C:
1、可以
2、在“查找”的下方,有个“转换”,点击“转换”,看会有什么结果。不知您是否满意?

网友D:
最基础的软件操作!自己多研究研究嘛!这种问题也要问别人?

网友E:
此问题由30软件的问题,其实出问题也是新手不规范编程引起,删不掉时可以关掉梯形图.
一般那个语句表不要关掉,再在语句表里去删掉那几行,不过没有转换过来的内容会丢了..
所以一般写完一整句就要转换一句,以免出错重来.

网友E:
不用刻气,论坛KK其谈的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