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1):
大家好,我用的是惠丰变频器。在开机后出现   OL

我查资料好像是负载过大,可是我没有接负载也是这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那里有惠丰变频器资料下载的????

网友A:
可能是主板查测有问题,到工控网上下载

网友B:
是不是你前面有负载过大,你没有将它复位呀。

楼主:
我没有接负载。我看别的变频器说明书说。是过载。
问题是我还没有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我都不知这个惠丰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不过变频器的正面写有
HFV  INVERTER      大概是22KW

有朋友见过这个型号吗?我去惠丰公司网站也没有看见这种型号?

网友C:
故障显示 说明 发生原因    处理方法
O.L. 过载 *负载太重 *降低负载;*检查传动比值;*加大变频器容量

以上是说明书上关于故障的说明!
如果不接负载就出这个代码的话可以先将参数恢复到出厂值,如果还有这个代码的话变频器可能就需要维修了!

网友D:
过流,模块可能坏了。

网友E:
过流是OC

网友F:
逆变模块有问题,请检查逆变模块

网友F:
检查主板上OL插件后续元件,无问题,则肯定是逆变模块问题。

网友G:
我认为有这几种可能,如果你接电机,肯定是变频器与电机连接的地方没接好出现220V供电这样肯定过载.另一种就是你那台变频器的电流整定电阻变位器没调好,再就是变频器真的坏了-----那只好从哪来,到哪儿去了

网友H:
过压保护

楼主:
大家好,谢谢大家对这个贴子的关注!谢谢!
真的很感动,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在不回贴就对不起大家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查过好多次,我没有接马达就出现OL,为此我找过好多变频器说明书,都说是过载,
不过,现在那个变频器我已给人家修了,如果修好了,我一定把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
在一起的谢谢大家。

网友I:
OVER LOAD,有可能IGBT坏啦,或许检测回路有问题,不知对不对

楼主:
大家好,先谢谢大家的帮助,
那台变频器我拿回来了,我问过了,是IGBT驱动模块坏了。型号是EXB 841

网友J:
引用 网友I:
OVER LOAD,有可能IGBT坏啦,或许检测回路有问题,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