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1):
请教各位老师,怎样检测两相交流永磁式同步电机的工作稳定性?我用的电机功率14W,力矩40kg/cm,通过变速齿轮输出轴转速5n/min.请各位老师建议几种好的检测方法,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给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A:
不知你的目的,想干什么?检测什么性能?堵转?启动?带载能力?还是...?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极数?

楼主:
哦,不好意思,我是想检测一般负载时电机运行是否平稳,有没晃动、呆滞、停步现象发生,还有转速是否均匀。还有是否能快速启动和制动。

网友A:
奥,原来是这样。那我再问你,你是想简易的监测,还是正规的监测?是采用土办法?还是需要一个正式的试验台?你的电机是干什么用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B:
麻烦的问题

楼主:
产品是智能消防产品,就是发现火灾时,电机起驱动做用,因为要求定位准确,所以电机要求启动和制动性能好,并且要求运行稳定。kdrjl,给我讲一下检测方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