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8-21):
在PLC中使用PID功能必须有反馈么

网友A:
那太麻烦啦!你用PLC内建PID功能,会将CPU的运算能力拖垮。买一个控制器算。

网友B:
没有反馈如何能购成PID控制?
不过用变频器的话,一般的变频器都带有PID功能,所以尽量用变频器的PID,PLC上的用起来麻烦!

网友C:
必须有反馈!

网友C:
用变频器的PID,回旋余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