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1):
偶的这个小台钻是单相电机(550w,1400r/m 电流在额定值4.6a )很烫!没多久就烧了!
找了修电机的重新缠了!但还是烫(80度)!工作电压215v左右 电流在额定值内4.2a左右!电源线不发热(本人万用表和2个人对过正常!在2个不同地方试还是发烫!)
无奈买了2台新的结果还是烫!   一台是山东台钻厂的!另一台是温岭的!功率一样!

网友A:
空转时烫吗??
有可能是你们的台钻设计的不合理,从而造成电机长期过负荷运转,也有可能是操作员在钻时老是让钻头卡死所造成的!
因为你换过电机,所以我想这与电机本身的关系不大!!!

楼主:
先谢谢楼上!
台钻已用2年(工作时几乎无负载但工作时间长)最近才出现问题!电机空转开10来分钟就发烫!
我想该不会我倒霉两个新电机本身就有问题!或者三个人的万用表都不准!是电压低造成的!有两个台钻一个过年时候烧了就一直没修好(重新缠过后又烧了!)
另一个最近才发烫跟那个一样了!

网友B:
说清楚点,是电容式的还是串激的。

楼主:
首先感谢所有帮助我的网友

1、  电容式是100微法(新买的)
2、  电钻原来的是单相电机(550w,1400r/m 电流在额定值4.6a )
       新买的2台一个是550w,1400r/m 电流在额定值4.2a另 一个是550w,1400r/m 电流在额定值4a
3、  本人的万用表和两个人对过都一样!电机空转工作电压为215v左右电流都在额定制以内!
4、两个新的和旧的在别处空转也发热

网友C:
請檢查電容

                        上海智國  技術推廣組
                                  [fly] 與您同在 [/fly]

网友D:
先将电机拆下,不接负载空转,看看是否发烫,即可判断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源质量不好。

网友E:
先把电机折下单独运行看看是否还发热,再检查电容的质量问题,找一个电容表测量其容量是否发生变化,最后检查电机转子是否有拖心现象。

网友F:
以前修设备时,几百W单相电机,让人去修回来,空转100来度!

俺认为常常是电机质量不行。

网友G:
检查轴承
是不是阻力大?

网友H:
0.55的电机用2个100UF的电容不烧才怪!!!

网友I:
13楼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0.55的电机用2个100UF的电容不烧才怪!!
to:wangbingmei
   能否简单的告诉我:单相电动机的瓦特数和电容容量的对应关系或者是二这之间的经验公式
  谢谢~~~~~~~

网友K:
估计还是电容的问题,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L:
电容用的太大了,换个10uf的试试。

网友M:
是电容太大了,我刚出道时修理风扇;也是这样.
一般是电容容量大,电机转矩大,但可能过负载.
你的情况是电容移相角度太多了,按电机厂推荐值是最好的,
因为各个设计厂的参数不大一样.

网友H:
0.55的你用15UF/400V的电容吧!应该可以解决发热问题了!

网友N:
电机使用电容的对应关系是什么呀?
以前我们厂做变压器的时候他们有的就加个小电容,好象是防静电的。

网友O:
电容是启动用的,单相电机有2个绕组,一个是主线圈,一个是付助线圈。付助线圈启动用。由于单相线圈不能产生旋转磁场,要用电容对磁场移相。电容大,磁场移动相位角大,启动力矩大。但是耗电也大。合理的电容是既满足启动,又耗电小。电机铭牌上有注明。

网友P:
是啊,电容和电机瓦数的对应关系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Q:
能给我们讲讲?电容和电机瓦数的对应关系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R:
空载电流也可以达到额定电流吗?

网友S(2004-09-24):
可能是机械部分周转不灵,重点检查机械

网友T:
可能是你的台钻机械部分有故障,你可以把传动部分先拆除,再用手转动一下机械轴看看转动自如不自如。同时可把电机接上电源空载转动,看发不发热,以利于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