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降计算

楼主(2004-08-21):
在交流12V低压系统中,电压降的计算方法:线路为铜芯线,几百米吧。
谢谢!!

网友A:
查资料吧

网友A:
海没有看到哦

网友B:
跟負載有絕對關析, 您可以一下列方式
1. 取一段 一百米 的 線, 量取電組.
2. 測量負載電流.
3. 12 - ( 負載電流 / 量取電組 )

                   上海智國  技術推廣組
                                  [fly] 與您同在 [/fly]

楼主:
问题是现在是设计阶段,
如果都做好啦,不用测电流电阻啦,12—负荷端测量电压即可 :)

网友C:
去查表得到你用的电线的电阻!然后怎么做我想你应该知道了!

网友D:
老烟鬼说的对

网友C:
如果你有你用的电线的行录的话.上面一般都会告诉你每一KM近似的直流电阻!每个厂家因为材质的问题产品也不一定相似!

网友E:
通电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