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口输出分流?

楼主(2004-08-22):
如果PLC只有一个脉冲输出点,但想让它驱动两个驱动器,怎么办?
我把脉冲输出分流让他驱动两个驱动起,从而带动两个步进电机,不知可否?

网友A:
可以,但这两个步进电机,转速一样!!!!!

网友B:
选型PLC的时候选的不太好
输出端口除了需要用的外,还应该留有几个备用的
如果没有备用的OUT口了,那就再外接一个小的继电器系统(或者自己弄几个数字门),这样应该比直接分流安全一点。

网友C:
可以,但这两个步进电机,转速一样!!!!!
........................此人已死,有事烧纸!.......................
........................http://rxzdh.nease.net...................
......................猪尚且立业,我岂能无志..................
步调一致!
不知楼主的意图是什么?

网友D:
外通过继电器切换这时可实现两轴或更多多单独调整,要注意驱动电平正负.否则有可能错步在切换时,不过在程序上处理很烦,当然也可直接驱动几个电机控制,但像是场合很小.

楼主:
继电器响应比较慢的.比如我的脉冲频率是5000的话,继电器应该是跟不上的.

网友E:
用光藕隔离可分出N路来,只有二路的话把步进的输入串联应该也可以,不过完全相同的二路好象也没多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他的意思是,就用一个点输出脉冲,用继电器来切换几个步进电机驱动器,我现在都用这个方法,不过不能连动,只能单轴动作
[/qu

如果我让几个步进电机同时工作呢?另外,用继电器怎么能切换驱动器,脉冲口直接接到驱动器上,你怎么切换,希望8楼的能具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光藕隔离可分出N路来,只有二路的话把步进的输入串联应该也可以,不过完全相同的二路好象也没多大作用

用光藕是否是分流脉冲信号,那会不会产生延时呢?另外,你说的只有二路的话把步进的输入串联应该也可以,是串联到同一个驱动器上吗?驱动器应该是只能带一个电机.

网友D:
不同的驱动器有可能不同的接法,要明了PLC的内的输出结构., 以及驱动器的输入结构.
这样才能确定切换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