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的两线制

楼主(2004-08-22):
请问两线和四线的区别是什么?
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带与不带电源的区别;
四线制中的2线是接电源用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外供电和内供电

网友D:
应该说二线和四线都需要电源的,二线是在回路中串接电源,四线是在回路外提供电源。

楼主:
我同意,可应用场合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E:
应用要看传感器的类型,如果传感器自带电源(dc24 v)可以传输出4-20mA模拟量型号,
就是四线制,如果传感器不代电源,就要在回路中串接dc24v 电源,就是两线制。

网友F:
电流输出的压力变送器我见过不少,但都是二线和三线式,没看过四线式的。
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压力变送器,没有资料没有接线图,也不知是电压还是电流输出,但有四种颜色线对应V+,V-,P+,P-按照常规想当然的接法就是不对,没有任何电压电流输出。

网友G:
四线制和两线制主要是看变送器的结构。其实进PLC AI 通道的也还是两根线。四线是变送器本身可以直接输出4-20mA , 二线制是变送器本身类似一个变阻器,要产生4-20mA,需要外部来提供24vDC

网友H:
图片中的变送器应该是四线制变送器,因为需要外接12伏或24v电源

网友I(2004-12-27):
只有二线制和四线制,哪来的三线制?

网友J:
三线,是二线还接了一个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