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2):
我公司刚买一台自动车床的磨刀机,有一个工作灯,它直接从马达的尾端引出一条线做零线这样做安全吗?图片如下。

网友A:
不安全,这样容易烧毁工作灯

指示灯应该独立接地,保持电机地线和指示地线之间有大地电阻,保证工作安全

网友B:
现在的企业啊!!!

网友C:
你可以要求他安装行灯变压器!

网友D:
没有道德,怎么可以这样呢?

网友E:
楼主画的图,挺新鲜的,有创意!反正我是没有想到用这种方法来接线。我的想法是:如果想节省投资,可以在380V上串联两个相同瓦树的灯泡,但是,一般床子上的照明是用36V的安全电压来供电的

网友F:
(楼主画的图,挺新鲜的,有创意!反正我是没有想到用这种方法来接线。我的想法是:如果想节省投资,可以在380V上串联两个相同瓦树的灯泡,但是,一般床子上的照明是用36V的安全电压来供电的)

这也叫创意???这叫瞎搞!!!那设计的仁兄一定是开灯泡厂的.

网友G:
你的电路图画得真有意思啊!!!

网友H:
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安全性方面那可不行啦,因为工作灯是应该用安全电压的。

网友I:
哈哈 ̄ ̄我也是第一次看見

网友J:
第一次看到。

网友K:
很少见,设计者也太懒了!不安全

网友L:
设计者肯竟来自于火星.否则地球人是不会由此接法 ,简直是把人当作实验品.万一要是照明灯被摧了,操作者还可以有一张完整的脸吗>>>慌秒¥$4$$$$$$

网友M:
把它拆了.安一个变压器,用36V的工作灯.(生命是无价的!)

网友N(2016-12-25):
不符合国家规范,山寨厂产品

网友O:
不安全,机床工作灯都是采用控制变压器来供电,最好采用36V或者24V供电为好,这样安全....

网友P:
可行是可行,就是不安全。

网友Q:
搞电安全是最重要,怎么能这么干

网友R:
工作灯还是使用安全电压,这样接法小功率设备是没问题的。只需考虑安全问题

网友S:
验收不通过,让厂家整改

网友T:
这样接线 是不安全的,照明 应该安装行灯变压器的。

网友U:
等到换灯泡时电死人了就知道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