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23):
两相交流永磁式同步电机,电机功率14W,力矩40kg/cm,通过变速齿轮输出轴转速5n/min,请教各位老师,这样的电机在稳定状态下的温度会达到多少?

网友A:
这可不好说。谁知道你的电机的带载情况,是空载?满载?半载?超载?14W的电机热时间常数很小,自己做实验可以验证一下嘛。

网友B:
跟环境和有没有散热装置也有关系
其实2楼说的对,自己的实验数据最可靠,各种参数只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