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LC和气缸

楼主(2004-08-23):
不懂就问,不怕大家笑话1.急停程序如何编写,停止之后启动又要上机器记住原来的状态,如何实现?
2.PLC与编码器的通讯
 主马达每转45度由编码器得到一个信号,编码器把该信号(0和1)传送给PLC作为输入信号X01。
这时主马达停止等待中。X01驱动一系列动作后,连接PLC输入端的磁感应器X02得到信号,再输出
一个使能信号给主马达,主马达又开始转动,如此循环。

3.两个气缸串在一起是否可以实现三个(或两个行程)?就是说相当于一个三或双行程的气缸。如何实现?

问题好像多了点。

网友A:
1 停止之后启动又要上机器记住原来的状态-----可以使用双线圈电磁阀,停电后保持原来状态,程序好编。
2 两个气缸串在一起是否可以实现三个(或两个行程)----完全可以,串联使用,根据需要,可让一个气缸动作,或者让2个气缸动作。
3 编码器的问题,你要问什么?你自己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精度高的可以使用旋转编码器,精度不高可以用微动开关或者光电开关什么的。

网友B:
PLC不存在与编码器的通讯,利用PLC高速记数器通道读取编码器脉冲即可。

网友C(2004-12-31):
不懂,学习中的羊